用过NX3平衡仪的来说说~

楼主(2014-02-24):
前几天飞场侧风,让我的几架飞机不是起飞撞马路牙子就是降落撞~~上海一般空旷地的飞场,风都会比较大,就算气象预报风力1级,但真到飞场,地方一空旷,这风就小不了~~ 所以飞机要抗风不是很重要的~  特别那天被风吹跑一架新装的FMS小喷火,损失严重,所以想搞搞平衡仪,虽然我知道练习技术很重要,但是为了现阶段可以减少损失,飞控协助一下也未偿不可。

比较了几款,看NX3蛮顺眼,就入了一只先试试手,如果好就打算多配一些,看了说明书,上面说有“关闭” “增稳” “锁定”三个模式, 关闭当然明白,就是不起作用,那么增稳和锁定有什么区别呢??  增稳是不是意思是起增加稳定抗风性能,自动补偿舵面,保持航线,那么锁定是啥意思呢??是指锁定飞机目前的状态?比如吊机姿态下切到锁定模式,然后不去控制飞机,飞机就保持吊机姿态?  请用过的明白人说说~~

网友:
我也是才定了一个还没到货呢!

网友A:
增稳就是自动平衡,锁定就是保持当前姿态,比如吊机,测飞

网友:
楼主说的完全正确,不需要在说明了。

网友:
锁定就是,只要不动操纵杆,飞机就一直保持之前的姿态

网友:
期待LZ的试飞报告哦。。。。

网友:
有时候锁定效果不太好,建议用增稳就行了

网友:
固定翼平衡仪建议用A3 super。我们用在汽油机上都很好用。LZ可以试试

网友B:
我要买3斤nx3才行

网友:
对应与直升机陀螺仪的“速率模式”和“锁尾模式”
前者主要用于过滤外界干扰的短暂扰动比如突然的阵风,但是如果外界扰动持续存在,飞机还是会向扰动的方向运动
后者就不用多说了,飞机会在物理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保持原来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要买3斤nx3才行

呵呵,兄弟,那东西8克/只,你要3斤的话,估计工厂要加班生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稳就是自动平衡,锁定就是保持当前姿态,比如吊机,测飞

好的,明白了,它是用一个通道要控制模式的,我的控是DX6I,好象没有三段式的开关,都是二段式开关,怎么在三种模式里切换呢?

网友:
测试好了说一声靠谱吗

网友:
本人在用,以前是A3 pro,后来入了NX3,非常靠谱,支持双通道副翼控制,比A3 pro强很多

网友:
没用过帮顶来的

网友:
俺们继续欣赏,学习。

网友:
我也正在用A3,但地面测试时发现出现重启现象,吓死人,所以不敢用,请用用过的人有这样的现象和解决办法吗?

网友:
我是首飞FMS 1.4m P51的时候装的NX3,感觉大机装上真稳,切换的话你把三段开关设置好,接上就行了,两段开关的话只能切换增稳和锁定模式

网友:
第一次看到的路过。

网友:
我没有用过这个,我用的是arkbird平衡仪,有三种模式,平衡、增稳、3d。平衡:松开摇杆飞机自动保持水平飞行。增稳:保持当前飞行姿态,在拨动摇杆之前。3d:即吊机模式。我喜欢用增稳模式,抗风、稳定,风大时,飞行航线不走样。平衡模式适合fpv飞行,消弱摇杆控制效果,特别是降落时,油门已经很低了,还保持水平姿态,经过升力一没,就直接拍在地上,所以我不太喜欢用平衡模式。飞890翼展的109效果很明显,当然此平衡仪可以随时开启关闭。

网友:
LZ说的都对,不用解释了。我都买了4个了,一台机一个,非常爽!就是用过NX3后再也没炸鸡了不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明白了,它是用一个通道要控制模式的,我的控是DX6I,好象没有三段式的开关,都是二段式开关,怎么 ...

两端开关只有增稳和锁定模式了,没有关闭。

网友C:
本人正在使用NX3,使用的机子是EXTRA300 目前起降70+以上,没有炸过一次,在增稳模式的帮助下,飞机非常稳定,在NX3群使用过的人都会说,自从用了NX3想炸机都难(哈哈),特别说一下,NX3的工作人员服务好(段哥和光爷),下面是我的拉烟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人正在使用NX3,使用的机子是EXTRA300 目前起降70+以上,没有炸过一次,在增稳模式的帮助下,飞机非常稳 ...

我也有台这个EXTRA300啊,哈哈,不过这飞机原本就非常稳了,飞航线比较精准,特技水平就马虎了,吊机难,可能和舵量太小有关,据说要用加长舵臂,让方向舵和升降舵可以打到根限舵量才好吊机~  回头我也试试装这机上。。。。目前主要想抗风,特别是起飞和降落时,当然如果特技动作有用,那就太好了~
另外,NX3还有群啊,是哪个给个群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有台这个EXTRA300啊,哈哈,不过这飞机原本就非常稳了,飞航线比较精准,特技水平就马虎了,吊机难, ...

群号是这个221789091  ,这机吊好难,要4S动力,

网友:
有朋友说固定翼用平衡后会降低操作感度,不建议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群号是这个221789091  ,这机吊好难,要4S动力,

这机3S只能飞航线,一直4S伺候的呀

楼主:
昨晚安装了,由于控只有两段式开关,所以用了个混控,一个开关负责开启或关闭飞控,一个开关选增稳或锁定模式,在地面调试时有作用,但这个修正量必须上天后才能知道,所以都先给20%左右的量,等试飞后再调

网友(2014-05-20):
这个飞控支持双副翼舵机么

网友:
听说用聊这个容易把飞机飞丢

网友:
买了俩  打算出一个  用着感觉还行   支持单副翼 双副翼 标准尾翼 无尾 v尾 但是不支持双副翼+V尾,害得我又买了个A3 super......

网友(2014-08-02):
看来大家用的都很不错,我买的在路上,不知道安装在塞斯纳182上效果怎么样?

网友:
我用过,用增稳模式,大风侧飞、吊机都很稳!不要用锁定模式!

网友(2014-09-25):
用过,锁定模式,KT机5级风表现也不错,就是降落不好看,直接拍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