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Kbar如何调整尾舵中立点

楼主(2014-02-24):
请调整过的童靴说说。如何调整尾舵中立点 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找个空接收,插个1S电池或者电调,然后给舵机插上去,一开控OK

网友:
如果是想像什么ZYX那样或者像斜盘舵机那样微调找中立点是不行的。没这项。你只有用4个方向找中立点。最接近中立点的就行了

网友:
打開VBAR的軟件去到調整尾部那,尾舵就是在中立點啦

网友:
用电脑端的软件,如果你没有的话我可以发给你哦

网友:
vbar没有微调中立点,只能调整舵盘到合适的位置最接近90度

网友:
vbar不需要很严格的调整尾巴的中立点啊,我一般是进到尾巴调节的界面,控的方向舵在中间,这时候调整尾舵在最接近90度的位置,然后调整拉杆长度,是尾部滑块在中间的位置,然后尽量设置左右行程一样,左右打方向舵到最大,看滑块是否刚好在两端的最远位置,不要出现干涉卡舵之类的现象就行了,我一般这么调都没啥问题。

网友:
在尾舵调试那项就是中立点。。不在中立点调整拉杆2个球头扣,一般我只调整左右2个行程

楼主:
请问是进这里...选比模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