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 Sunrise BLHELI 20A的电调吗?

楼主(2014-02-25):
有人用过 Sunrise BLHELI 20A的电调吗? 性能怎样?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我也想入來試試.................

网友:
我也看上这个了,窄版,可以放进机臂内,但缺点是最大只支持4S,有点不完美,做长一点做到30A,最大支持6S,OPTO,BLHELI程序,,这样子就比较有市场了!

网友A:
用了,窄版,藏到机臂里呢,很好用,和朗宇3508配合,无堵转,提速迅捷,支持到4S,无EBC,20A可以耐受,很好的电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了,窄版,藏到机臂里呢,很好用,和朗宇3508配合,无堵转,提速迅捷,支持到4S,无EBC,20A可以耐受,很 ...

兄弟这电调真的是刷的BLHELI程序吗?你配的啥飞控,我也想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这电调真的是刷的BLHELI程序吗?你配的啥飞控,我也想搞。

APM2.5,是的,很好的固件,支持到4S,最大20A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M2.5,是的,很好的固件,支持到4S,最大20A

听落不錯,, 支持一下

网友:
如果能支持6S就比较圆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PM2.5,是的,很好的固件,支持到4S,最大20A

这电调发热如何?没看到扇热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电调发热如何?没看到扇热片??

2KG的四轴,目前没感觉到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2KG的四轴,目前没感觉到发热

好的,谢谢。

网友C(2014-03-28):
引用 网友A:
APM2.5,是的,很好的固件,支持到4S,最大20A

我對這電調也有興趣,想問下怎樣調參呢?因為看不到blheli的調參接頭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對這電調也有興趣,想問下怎樣調參呢?因為看不到blheli的調參接頭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479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4790

明白,是原生blheli固件,但電調上看不到設定參數的接頭,怎樣接電腦調參呢?
另外我有用在mcpx那類小電直的blheli電調,那個調參器能用嗎?

网友:
太给力了。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白,是原生blheli固件,但電調上看不到設定參數的接頭,怎樣接電腦調參呢?
另外我有用在mcpx那類小電 ...

我是直接遥控器简单设定了下

网友D(2014-05-17):
引用 网友A:
用了,窄版,藏到机臂里呢,很好用,和朗宇3508配合,无堵转,提速迅捷,支持到4S,无EBC,20A可以耐受,很 ...

我也买了这个电调,但焊到配线板上后,通电响3声,油门行程调不了,接收机也没有电源信号,这是什么情况?你那个当初买的时候是直接焊上就能用的么?

网友(2014-09-14):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这个电调,但焊到配线板上后,通电响3声,油门行程调不了,接收机也没有电源信号,这是什么情况 ...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E:
不错,就是有点不抗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