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胖子飞丢后在农民家找回,回传视频+狗视频,全程记录飞机被捉

楼主(2014-02-25):
回传视频,注意看动力电。 结合第二个狗的视频,分析原因。  此时打副翼已经无法修正,飞控在努力的保持着机机的平衡。

狗的高清视频,请把音响打开。 关键在听声音找问题: (注意4分30秒开始)  视频后半段是被人捡回家的过程!

这次丢机,AAT的跟踪为找回飞机起了很大的作用...... 到达大概区域以后,平板天线就始终指着方位,再都快要放弃的时候,图传信号突然回来了! 万幸。

由于匆忙找飞机,飞机的遥控以及各种工具都丢在飞场没有收拾,请一位模友帮忙收着。直到天黑才找到飞机,现在没有工具没有遥控,暂时无法检测硬件,不知道各位看官从此视频能分析出点什么呢?

从狗的视频,看到飞机失控坠落,在飞控努力的保持平衡的过程中,居然成功的躲过了高压线,电线杆,最后落在灌木中。找到飞机以后,发现飞机外观基本完好无损,惊喜啊

配置: 朗宇2820黑电机   好赢铂金60A  AAT  A控 A控433  5000毫安电池两块  银燕17克舵机  XT60接头

已排除飞控和接收的问题,如不是飞控努力保持平衡,怕飞机早就粉身碎骨了

网友:
等待大神们的分析,动力电的疑问

网友A:
电池插头接触不良,或者动力电路有问题。

网友:
恭喜....以后要记得了..又不是有收入的商业航拍..不要带好的设备上去拍..而且那么大雾霾也拍不到什么.....自己玩玩的话随便搞点小高清能看就可以了.就算丢了也损失小点..这东西是无底洞,要追求效果你怎么追都不满足的...而且也不要飞远飞高了...万一把超人砸下来你打不过他的.

网友:
丢机后还能被找到,很好了。

网友:
飞机上都什么用电设备啊  五十多A电流  电压基本没了   求配置

网友:
运气很好,,

网友:
你太幸运了。丢了还能找回来。赶快买彩票吧,能中大奖

网友B:
你也用a控和A控433,我也是,前段时间俯冲带油门炸鸡,所有通道没反应,莫名其妙的就炸了,基本粉碎,可惜当时没有dvr记录,不然就很好找原因了,这次炸了就入了dvr,AAT,还有汽车GPS跟踪,怕了。看你的视频也感觉通道被卡住了,我当时也是,不然所有通道回中之后,漂浮得那个悠哉啊。
论坛也有一个讲非凡433炸鸡的,不知道是不是那个一样的情况,我现在装了机一个多星期了,还不敢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用a控和A控433,我也是,前段时间俯冲带油门炸鸡,所有通道没反应,莫名其妙的就炸了,基本粉碎,可惜 ...

看来你的情况和我的不一样,你的是返航模式无动力,会不会烧电调了?

网友:
楼主,会不会是电机脱相?我的电机脱相加油门就是卡卡的响,几次之后,电机线都脱焊了,说明脱相之后剩下的两相加油门电流大

网友:
羡慕楼主,能看到丢机的视频真是幸福啊!

网友:
楼主捡到飞机的时候拍照片了吗?飞机的电机脱落没?

网友:
什么电机?可能跟电机部分有关系。

网友:
老刘,黑胖子,啥情况

网友:
飞丢了还能找回来
必赞

网友:
楼主很幸运,希望永远如此好运

网友:
太危险了!要是炸到公路上撞了车伤了人!
小心点好!

网友C:
这样的事情如果多次报道电视上,恐怕以后fpv是飞不了了,不要给航模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这是我们每个热爱航模的人应该做到的事,请选择空旷 人群  楼房 高压线 少的地方飞行!  事故原因 可能是 电调过热保护,你的电调可能是低于60a,或者杂牌电调,还有一种原因舵机憋躲导致舵机过热可能已经烧毁,导致电调异常,因为你的飞机是一直盘旋下来的

网友:
听声音好像有机械故障,下坠过程还是飞控在起作用,比较缓慢的右盘旋下降,是不是自动切到回家模式了

网友:
OSD显示动力电2.3V,

听声音也像是动力电掉电了,检查动力电电压部分

网友:
第二个视频,4分30秒起。。声音听起来像是缺相,或者掉电了

网友:
找到幸福,这个要赞
电流大,动力电压太低,是不是电池不行?

网友:
LZ温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事情如果多次报道电视上,恐怕以后fpv是飞不了了,不要给航模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这是我们每个热爱航 ...

电调用的是好赢铂金60A

网友:
听声音是 电池 脱位了。 可能是雾气太大。导致有水 然后接触故障,有几次是电调自检声音。你听听。

网友:
那电线 居然可以这样被你 躲过了

网友:
找到原因才是关键啊!

网友:
空中断电重启了,可能是电源插头接触不良

网友:
咋样星辰找到原因没有?

网友:
楼主我彭州的,这边天气跟你一样,我的X7上400多米就白茫茫一片,上1000多米还是白茫茫一片,天天都这鬼天气,都不想飞了

网友:
飞控也害怕炸鸡,所以一直躲避诸如高压电,等危险。其实飞控都是外星人派来的间谍

网友D:
感觉像是电机出了问题,可能是堵转了,在空中缠上什么东西了,然后导致了电流过高,电调过流保护重启,重启后因为螺旋桨上缠上了东西导致向右的反扭力变大,这时楼主要是能把油门关掉说不定可以依靠滑翔回家的,有这个想法是因为中间电调过流保护关闭油门的时候飞机曾经会正时间刚好是在5分钟那里,楼主注意看一下吧

网友:
丢机能找回是幸运 但是看视频是心惊胆跳啊 要是炸到人后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插头接触不良,或者动力电路有问题。

我也赞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像是电机出了问题,可能是堵转了,在空中缠上什么东西了,然后导致了电流过高,电调过流保护重启,重启 ...

我也感觉是某种原因造成了电流过高,电调保护重启。

网友:
似乎是电调重启的声音啊,飞机在手里了还不好检查故障点吗?
好像一起飞就一直全油爬升。电池或插头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