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特威壁虎电调设定速,转速上不去啊咋个回的事

楼主(2014-02-25):
看中了壁虎高压大电流的bec,入了个65a只为尝尝鲜。话说65a的个头比铂金40大不少,这个都没啥问题,问题是我设了定速2模式,相当于铂金的高转速定速,控上油门设到100%,用转速表测出来只有2700+转,进角15~30都过了一遍没变化,换成非定速模式曲线用90%直线飞,测出来可以到3100转,有改进但还是偏低,原来用铂金85%已经到3300了,不知道是电调的问题还是我设置的问题还是安装的问题,烦求高人指点一二~配置如下

飞越1700kv6s电机
215mg*3
515mg*1
ebar v2
中特威壁虎65a地平线dx8短油门行程(会是这个原因??)

透布置图

网友A:
全包外壳呢?亮点啊

网友B:
是不是冰人的机身啊?

网友:
为啥我骇客电调 77油门就有3600转  450mx 6s 14t直齿

网友C:
ALZRC机身不错 不知道你是用的多少T的齿  450用45A的就够了  我的480 都用的这款45A  动力不错喔用2221 蝎子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ALZRC机身不错 不知道你是用的多少T的齿  450用45A的就够了  我的480 都用的这款45A  动力不错喔用2221 蝎 ...

45a主要考虑到不支持高压,但现在发现高不高压没啥区别~
我用的11t斜齿,用铂金时转速能上去,用这个不行
你设过定速吗??定速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冰人的机身啊?

富丽的480轴传

网友:
富丽的480轴传

网友:
这个电调我已经烧了一个了,还没有去换呢

网友:
花牌电调咋样???

网友D:
楼主用什么测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什么测转速?

飞越的转速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包外壳呢?亮点啊

全包太贵了性价比超低,买的半包~

网友E:
这个电调我觉得它的说明书讲的不清不楚的,到底定速怎么定油门曲线,它说明书让人匪夷所思

网友F:
中特威新电调响应速度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特威新电调响应速度怎么样啊?

水平有限,只飞航线,飞不出什么差别~~~~

网友:
我也入了一个45A的,还一直没用呢!!原因是太大,布线不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45a主要考虑到不支持高压,但现在发现高不高压没啥区别~
我用的11t斜齿,用铂金时转速能上去,用这个 ...

我还没去用他的定速呢 用的直升机模式1 自旋翻 刷锅 等等动作都以做过了 掉转很少  找个时间我去用一下 定速1 试试不知道会不会出现你说的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没去用他的定速呢 用的直升机模式1 自旋翻 刷锅 等等动作都以做过了 掉转很少  找个时间我去用一下  ...

定速1是低转速,给大机用的,只能用定速2
我电话跟厂家沟通过,后来说可能是这个电调定速时无法识别我的短油门行程所以100%直线速度还上不去,改天我改全行程的试试,太麻烦了

网友G:
今天试了下中特威45A的缓启动,太坑丢了嘛~~~~LZ用定速了吗??说说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今天试了下中特威45A的缓启动,太坑丢了嘛~~~~LZ用定速了吗??说说感觉~~~~

我就是定速以后转速很低啊,打电话问了厂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最后说有可能跟我的短油门行程有关系,所以我准备哪天不用短油门的控试试看,后来买了x3这电调也就一直躺盒子里了
缓启动没啥问题啊,用直升机2模式,15秒才到全转速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定速以后转速很低啊,打电话问了厂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最后说有可能跟我的短油门行程有关系,所以 ...

还是用不了450的缓起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用不了450的缓起

再看看说明书或者去问下商家或者厂家吧,我这个缓启倒是没啥问题

网友:
换铂金V3 吧,哈哈

网友(2015-02-07):
引用 网友C:
ALZRC机身不错 不知道你是用的多少T的齿  450用45A的就够了  我的480 都用的这款45A  动力不错喔用2221 蝎 ...

请问有45A的说明书吗,自己没有改模型就对频,把缓启动给取消了,有的话可给发一份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