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14SG的高手,我想改用7.4V电池可以吗,充满8.4会不会烧啊

楼主(2014-02-25):
问问14SG的高手,我想改用7.4V电池可以吗,充满8.4会不会烧啊

网友:
我是来看答案的

网友A:
理论上用7.4,放点量5C-8C之间的电池应该不会烧控。

网友B:
原厂是有用LiFe的,所以用Lipo可能会有风险

淘宝有第三方的,价格便宜些~

我觉的镍氢方便些啊,飞之前插着充一晚就可以,用Life还要频繁抽取电池充电,麻烦

网友:
插一晚上烧了控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用7.4,放点量5C-8C之间的电池应该不会烧控。

放电C数和电压应该没关系吧,就算是60C的电池只要电压适合就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厂是有用LiFe的,所以用Lipo可能会有风险

淘宝有第三方的,价格便宜些~

问题是不耐用啊,还是锂电耐用

网友:
     一般应该不会,控里面一般都有稳压芯片的,所以不太可能烧毁,只是稳压芯片发热可能大点。如果实在担心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把2s的锂电串二极管,比如IN4007,一个二极管压降大约0.7v,你想降到多少自己算要串几个吧

网友:
从淘宝定制的电池,镍氢的,外观尺寸一样的,做工一般般,还要80多一块,关键是引线没有原厂的粗,最后没有用;一直都是直接插控充电,电流只有150多毫安烧不了的,放心,我两台14sg同时充,一个直接插电池直接充,一直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
我直接用2S暂时良好,我充电到7.8V

楼主:
还是有点担心,不敢装啊

网友:
完全没问题。我上次不小心上了3S控电都没有问题。只是提示电压过高。还会显示电压11.7V。放心上吧!另外不管1C还是100C放电都是没问题的。这么高级的控是有电源管理模块的!T8FG和14SG都可以上2S锂电 满电8.4V。14SG非常省电,T8耗电大一些

网友:
7806三端稳压搞定2s lipo

网友C:
我的原装电飞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原装电飞一天

飞一天有毛用,我以前的JRDSX11,用3S2600毫安充满可以用半个月

网友:
看了13楼我也放心了

网友:
我往t8fg里放了两个18650,没问题

网友:
原装控充没问题,电流很小;
改2s的lipo也行,最好还是费点儿事降降压~

网友:
我现在就是用2s的 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