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装机,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4-02-25):
新手一个,技术超烂,固定翼炸完来看多轴,越看越搞不懂,跪求大神给个配置先买来在慢慢研究,要不光看文字好多东西真的不理解,有狗3和佳能600D,飞控想用apm,求推荐,后期想数传图传头追一起上,求个能用600D的配置,最好载重大点,留空长点,四轴,x8,六轴都行,主要是搞不懂之间的优劣,看着飞客650还是不错的,搞不懂求解

网友A:
四轴新手,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轴新手,路过...

谢谢帮顶,希望有大神帮忙指导下

网友:
起点这么高,是不是炸鸡成本太高了?

网友A:
还是先上450四轴练练手吧...

楼主:
玩过玩具四轴,感觉比固定翼好飞多了,固定翼一次没上过天就已经炸了3千多了,一堆东西家里丢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先上450四轴练练手吧...

孤舟大哥给介绍下呗

网友B:
新手就别挂东西了!先搞个450练练吧!
上单反的配置要大几千才能搞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孤舟大哥给介绍下呗

上F450机架,四1000KVXXD电机或980KV朗宇A系列2212电机,四个好赢20A电调或XXD30A电调,KK或MWC飞控,最简单的配置练手炸了损失不大,下来几百大洋搞定,练熟了再升级多轴设备挂上航拍和图,新手上高端设备炸一下的损失可以估算到!

网友:
新手二手区整套450到手飞机架动力(x宝300多),再收个naza lite单控练好了再上挂载,apm比较复杂不建议新手使用。

网友C:
先看看~~你准备了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看~~你准备了多少米~~

我准备5千左右搞鸡鸡,应该差不多了吧?其他图传什么的可以慢慢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F450机架,四1000KVXXD电机或980KV朗宇A系列2212电机,四个好赢20A电调或XXD30A电调,KK或MWC飞控,最 ...

450能挂狗3不?能直接用apm控不?听你的先买来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准备5千左右搞鸡鸡,应该差不多了吧?其他图传什么的可以慢慢买

你可以收一个大疆的F550来试一下~~~~如果觉得可以在上大机架~~~先学习和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收一个大疆的F550来试一下~~~~如果觉得可以在上大机架~~~先学习和了解~~~

帮忙看下这个怎么样?不要飞控和图传,价钱合适嘛?拿来先挂狗试试,麻烦大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忙看下这个怎么样?不要飞控和图传,价钱合适嘛?拿来先挂狗试试,麻烦大哥

F550可以的~~挂狗没有问题~~~关键看你要买新的还是收二手的~~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ortid%26sortid%3D22  正好有人在出~~自己去还价~~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9851&extra=page%3D1%26filter%3Dsortid%26sorti ...

收个二手便宜点的玩玩熟悉下啊,1000多不如直接买新的,刚才哪个哥说450才300多的,能不能挂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收个二手便宜点的玩玩熟悉下啊,1000多不如直接买新的,刚才哪个哥说450才300多的,能不能挂狗?

1000多是带动力的~~~你就买一个大疆的飞控+GPS~~在买一个控(D10和天9你自己选~我本人推荐D10性价比好)在买电池就可以飞了~~~300只是机架的钱~~我建议在买和玩之前先潜水学习~~~全部搞懂了在上手这样可以少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0多是带动力的~~~你就买一个大疆的飞控+GPS~~在买一个控(D10和天9你自己选~我本人推荐D10性价比好) ...

已经看了好久了,就是越看越迷惑不知道该怎么选好,所以才想求高手给个配置直接买来摸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看了好久了,就是越看越迷惑不知道该怎么选好,所以才想求高手给个配置直接买来摸索

这样聊好累~~加我QQ54503113~~~我给你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看了好久了,就是越看越迷惑不知道该怎么选好,所以才想求高手给个配置直接买来摸索

机架大疆F550+飞控大疆NAZA V2+gps(买这个飞控以后升级就不用换了)   电机 朗宇 2212 980(用大疆原厂的也可以)+好盈30A电调(用大疆原厂的也可以)+桨  5200mAh 11.1v 25c电池两块  脚架 (以上推荐都可以在X宝上买大疆套餐~)

网友A:
引用 楼主:
450能挂狗3不?能直接用apm控不?听你的先买来试试

买上脚架应该能挂狗3,APM飞控当然更好了,只要你会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上脚架应该能挂狗3,APM飞控当然更好了,只要你会调试!

飞控大疆商品控好还是apm好?虽然我还不怎么熟悉,但还是挺能折腾的

网友:
同是新手,也在摸索中,和楼主一样,我现在不清楚新手用什么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大疆商品控好还是apm好?虽然我还不怎么熟悉,但还是挺能折腾的

只要能调好都是好东西...

网友D:
有狗在手,, 买个小一奌的 450至650級的,,选个便宜奌的有 大疆f450,, 鋁管版折叠h 一大堆可选,, 动力中庸一奌 3508 起步,, 电调 30a,, 喜欢折腾 又 有人可问的可上 apm 或 下一代的 pix,, 若無人可帮忙的 建议 商品飞控吧........... 裝狗,, 云台的,, 等调好机架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狗在手,, 买个小一奌的 450至650級的,,选个便宜奌的有 大疆f450,, 鋁管版折叠h 一大堆可选,, 动力中庸一 ...

谢谢指导,在看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