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技术请进!

楼主(2014-02-25):
我的150,用了14SG对频飞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朋友的遥控器是FUTABA 10C ,他更换了原厂的S-FHSS的2.4G高频头,然后对频就出问题了,对频灯显示绿色,3gx状态灯是红色的,十字盘严重扭曲,如图!同样和14SG一样的设置,SWASH选择的也是H-1模式!后来我又用FF9试了一下,结果和10c的状态是一样的!请大家帮忙看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10C不支持FHSS的模式的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C不支持FHSS的模式的

但是换上了S-FHSS的高频头,10C是可以换高频头的那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换上了S-FHSS的高频头,10C是可以换高频头的那种!

问题是,你换上SFHSS的高频头,用其他SHFSS接收机有没有测试过能正常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你换上SFHSS的高频头,用其他SHFSS接收机有没有测试过能正常应用?

用2008SB试过了,都是正常的,可以使用!

网友C:
检查一下舵机是否设置对,说明书上对这个情况有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舵机是否设置对,说明书上对这个情况有介绍

我不懂的是都是H-1的模式,同样的参数,为什么在10C上和14sg上舵机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最近关于150很多帖子,亚拓的技术人员怎么也不解释一下呢?难道是拿10C做实验去了?

网友:
同样关注这个问题,家里还有10CHP呢

网友D:
按照说明书做初始化调校了吗??而不是简单的把说明书上的参数填到10C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说明书做初始化调校了吗??而不是简单的把说明书上的参数填到10C里!

初始化倒是没有做!同样都是一样的模式,14SG和10C怎么差那么多?

网友:
重调流程完成后,才能判断是否出现问题点!

网友(2014-04-01):
新手走过,时间啊,时间去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