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天行者20a电调电源接反了把电池烧 了电调有问题吗

楼主(2014-02-25):
如标题 电池报废了但是拆开电池没有伤痕就是冲不了电了接所有设备也没有电   4个电调没有问题就是怕电调会不会有影响,之前有次也是有个电调接反了是烧的电调 这次烧电池(这次是一个电池接4个电调)

网友A:
应该是大电流导致电池的极耳脱焊了,一般来说短路一下也不会使电池彻底损坏呀

网友B:
下次细心点就不会烧坏了。电池一片一片拆下来那万用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次细心点就不会烧坏了。电池一片一片拆下来那万用表量

电池估计用不了了 直接报废  还是想知道电调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如果电调能工作的话就没有大问题,注意EBC是否被烧坏掉。接电以后量一下电调和接收机连接端口的正负极,看看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调能工作的话就没有大问题,注意EBC是否被烧坏掉。接电以后量一下电调和接收机连接端口的正负极,看 ...

ebc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大电流导致电池的极耳脱焊了,一般来说短路一下也不会使电池彻底损坏呀

拆了看了电池焊点,朋友的蝎子电池 ,里面完好就是用不了了而且没电

网友:
EBC电子降压模块,作用是把动力电池的电压降到接收机能承受的范围(一般是6-4.8V)。

网友D:
电池一般不会坏  量到电压的话  可能是某一个电芯坏了   量不到 应该是哪里脱焊了

网友:
好奇怎么能接反呢?

楼主:
xt60接香蕉头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一般不会坏  量到电压的话  可能是某一个电芯坏了   量不到 应该是哪里脱焊了

可是用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