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IUS MWC MultiWii Lite v1.0 飞控板 谁用过

楼主(2014-02-25):
CRIUS MWC MultiWii Lite v1.0 飞控板 谁用过 固件里应该怎么设置 选芯片的地方 这种飞控是不是只带自稳别的都没有

网友A:
目测只有增稳功能。

至于 config.h 的配置项。
需要拍个清析的图片看看。主要是需要看到2个芯片上型号,大的那个好像  Mega328p,小的那个看不清。

网友:
你这个是不带气压计的版本...可能需要自己配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只有增稳功能。

至于 config.h 的配置项。

小的那个是mpu-6050

网友B:
建议不要买,这种只有自稳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不要买,这种只有自稳功能,

哈哈 已经在手里了

网友C:
我正在用,淘宝65块钱买的,有姿态模式和自稳两种模式,调好了也相当稳也,新手练习入门相当好,便宜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正在用,淘宝65块钱买的,有姿态模式和自稳两种模式,调好了也相当稳也,新手练习入门相当好,便宜哟!! ...

你好 能把你的固件设置截个图给我吗

网友C:
晚上回家给你发,现在在上班,飞机在家里!!!!!!这个pid设置要根据你的飞机轴距、重量、重心位置来设,没标准答案,我是飞的450轴距,重量850克,2200  3S电池,低脚架重心较高,基本和电机在一个平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晚上回家给你发,现在在上班,飞机在家里!!!!!!这个pid设置要根据你的飞机轴距、重量、重心位置来设 ...

如果是450,默认参数就很稳了

网友C:
默认参数,稳是稳,抽筋抽得你想哭,我刚用的时候就是默认设置,上天风一吹,舵打大一点,降落操作稍不注意,立马抽筋,默认参数炸过N次的教训啊!!!!!

网友:
用过 不好调啊 玩MWC的玩家必须有耐心

网友D:
这款和200块的mwc标准版哪个适合新手??还有这个轻量版和kk比是不是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款和200块的mwc标准版哪个适合新手??还有这个轻量版和kk比是不是好一点?

比kk好点 这个带自稳 但是相对kk来说这个调校的难度大不少
其实这些都不适合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默认参数,稳是稳,抽筋抽得你想哭,我刚用的时候就是默认设置,上天风一吹,舵打大一点,降落操作稍不注意 ...

你好 等会你回家把那个固件设置给我截个图
调参的也一块吧

网友:
450默认参数已经比较稳了,楼主可以买外置的指南针和气压计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kk好点 这个带自稳 但是相对kk来说这个调校的难度大不少
其实这些都不适合新手

那么新手要买哪种好一点?我动手比较好,也爱琢磨思考,只是不清楚mwc调试难度到底有多大,准备近期买个。大疆的感觉太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kk好点 这个带自稳 但是相对kk来说这个调校的难度大不少
其实这些都不适合新手

遥控买富斯9通怎么样?原来用的TDF 6 想买个好点的以后不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