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5桨与电机的搭配。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4-02-25):
机架:飞越680。电池:5200mah 25C 6S,重800G。电调:好盈铂金30A。电机:AS-4526 kv380。加上云台相机全重:3550g。
飞机原来用的是1238桨,不加云台相机全重2750g,留空16-18分钟。大夏天飞完了电机冰凉。现在要上云台相机所以换桨,680最大只能上13吋桨。
卖家说1340桨他们测试过没任何问题,1365不知道。我把电机参数发一下大家帮看看这电机搭配1365的桨行不行

现在搭配下来是1365桨 , 6轴,全重3550g。大神帮看看这个桨行不行,螺距大不大。

昨天下午去实测:1365桨 BB响报警电压3.5V ,飞行时间9分钟,是不是不行。

网友A:
最好是800轴距上15寸桨,效率才高

网友B:
6s的电机配12.13寸桨效率并没有比4s有明显优势,因为设计是为了14-15寸桨的
反而6s电池又贵又重。。。
除非你加大轴距是个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800轴距上15寸桨,效率才高

额 貌似你没看懂我帖子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6s的电机配12.13寸桨效率并没有比4s有明显优势,因为设计是为了14-15寸桨的
反而6s电池又贵又重。。。
除 ...

哦 ,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说。谢谢提醒啊。我就是想知道1365的桨配我这个机器螺距是不是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