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问题求教。。。。。。。。。

楼主(2014-02-25):
450L,改皮传。配置995×3+995i,YGE60,花2836,VB pro,双面胶是VB自带的那种灰色红皮胶。

现在的问题是nom 60%油门正常,切3D 75%油门会出现俯冲(相当于升降舵向前打)。

连蓝牙观察,nom悬停震动一般在五六百,切3D后最大900。按说震动还可以。

这个问题很头疼,有时出现有时没有。怎么排查原因?轴承问题?

网友:
帮顶!舵机问题?我有次VBar也是,PIT会提前打,本以为舵机出问题,搞了很久找不出问题, 后来VBar重新设置一遍又好了。

网友:
可以尝试测试一下3个舵机的一致性

网友A:
麻烦个给个改装件的地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个给个改装件的地址,谢谢!

皮传?冰人与7075的混合体

网友:
和我一样。检查轴承和皮带齿

网友:
解体重组

楼主:
lhelong发表于2014-02-28 08:09:26
和我一样。检查轴承和皮带齿
重点检查哪里的轴承?

网友:
人品问题

网友:
我是把转着涩的全换了,还有皮带和皮带齿

网友:
换个陀螺仪看看 要还是就换3个舵机 排查。您这么问谁也说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皮传?冰人与7075的混合体

需要哪些东西,皮带在哪里找到的,要多长的呢?谢谢啊

网友:
把自动微调的勾去掉,再把自动微调的那个“C”按钮按一次。然后冷启动矫正一次,一般来说就不会再出现你叙述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