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哪种250直机比较靠谱

楼主(2014-02-25):
请大家指点下,除了align之外,还有别的较为靠谱的品牌么,貌似很多人都用过cx250,精度如何?

网友A:
天龙的还行,调好了还是挺好飞的。

网友:
250属于高富帅专用

网友:
Hirobo SRB Quark SG E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龙的还行,调好了还是挺好飞的。

就是CX250么?

网友:
是的,就是天龙。

网友:
Gaui X2比250好飞得多

网友:
不起飞的250都靠谱  ,,,,,,起飞的,,,,

网友B:
我都没见过250.。。惭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没见过250.。。惭愧

很老实的告诉你,天龙的精度和质量真的一般般!不过这个价格还能接受…………

网友:
为啥要250?

网友:
按精度来说亚拓确实好一些,但是CX250也不错,我只能说CX250也好飞,亚拓和cx我都有,差别基本感觉不出来

网友:
亚拓震动小,买天龙,关键部位飞越加亚拓。

网友:
正在折腾天龙250中~精度和质量可以说真心不行~价格呢就是真心的好!不想烦神就亚拓,想折腾就天龙!反正我给折腾的够呛,不过飞机本来就是折腾的事情嘛~也算乐在其中了!

网友:
CX250不错,调好了还是挺好飞的。

网友:
CX250能用,装好调好还可以,要换很多飞越的件,新手慎入!!!便宜是有代价的---折腾。

网友:
上天龙机子,脚架和十字盘换亚拓的,搞定...

网友:
建议你飞小机就选小一点的如mcpx、ncpx等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