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摔了一下,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4-02-25):
3s 2200mah,轻微变形,从飞机上拿下来测量电压正常,都是3.9V左右,能平衡充电,能平衡放电,但就是不能用存储模式,显示连接错误,不影响使用,照样能暴力,本来打算不管了,但毕竟是电池,容易燃烧的东西。

网友A:
电压3.9 存储模式充电 ?  应该冲不进去吧

网友:
放到 3.7试试

网友:
能充能放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3.9 存储模式充电 ?  应该冲不进去吧

3.85存放,电压高于3.85会自动放电,低于3.85会自动充电,我这充电器就是这样工作的。
一般飞到3.7V左右拿下来。

网友:
把电放掉,再充到3.85

网友:
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

网友B:
我的3S2650mAh是T头平衡头都能测到正常电压,就是一充电就报错:连接中断!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3S2650mAh是T头平衡头都能测到正常电压,就是一充电就报错:连接中断!很奇怪

现在已经好了,充放过一次,搞不懂就不去懂了,坏了扔掉,觉得开心就好,纠结这个没多大必要。

网友:
这可是个新电池啊,才用2次就这样了,扔了有点可惜。

网友C:
什么叫存储模式?新人不懂。

网友:
我的电池也摔的轻微变形,还过放2次,一次直接飞到3.7V(3S总电压,一次飞完忘了取出电池,第二天想起来,已经放电到2V一下。不过都救回来了。现在充满12.58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叫存储模式?新人不懂。

除了简易充电器之外,其他稍微好点的平衡充电器,应该都有存储模式,其实就是把电池充到3.85V,这是锂聚电池适合长期保存的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简易充电器之外,其他稍微好点的平衡充电器,应该都有存储模式,其实就是把电池充到3.85V,这是锂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