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450,用什么浆好?

楼主(2014-02-25):
木浆、玻纤浆、碳纤浆选哪种好?有推荐木浆,也有推荐碳纤的。
新手初飞用,请高手指导下,谢谢

网友A:
玻纤桨就好,18块左右的。木桨 玻纤桨 碳纤桨质量依次上升。

楼主:
不是说从安全角度木浆好点?

网友B:
木桨,因为新手每次出去飞基本都是提尸体回来,买木桨损失小

网友C:
玻纤,不过碳纤肯定玻纤舒服。

网友D:
我也不知道哦学习一下

网友E:
木桨成本低,等那天水平上来,能感受到不同桨的区别时再换还没晚。

网友F:
建议直接玻纤桨买个20副,炸完后技术也就上来了,千万别使用木桨,木桨成本确实底,但是有射桨的危险,万一要是射到人了,你的麻烦就大了,而且也有可能射到自己,我一开始也不懂,买的木桨,后来看过射桨的视频后,木桨还堆在箱子底下没拿出来用过,另外木桨容易根据气温和湿度的问题变形,虽然比较小,但是会产生震动,严重的可能射桨,所以建议不要用木桨,直接玻纤桨练习

网友G:
学习,我也是新手,用的木浆,用了玻纤也没感觉什么区别,所以还是先练习技术

网友H:
新手很多时候都是起飞秒炸,可以先装木桨试试

网友I:
玻璃纤维的

网友:
用一百多的碳桨,能保证你尽最小的心不炸机。

网友J:
木桨吧,我用木桨练习翻也没出现过射桨,虽然动力上感觉没有碳桨爽,但是够用了,新手拿来练习航线和悬停和简单的翻滚都没有问题,关键是便宜,炸机损失少,用木桨翻声音也很爆喔

网友K:
18的玻纤吧 稳当好飞不贵

网友L:
木浆就可以了,我现在用的木浆,炸鸡成本低,因为木浆软,调机比玻纤麻烦费事,先悬停,航线吧,等熟悉了再用玻纤3D。3 D玩好了再碳纤暴力3D.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了,我入手空机时,直接选了4副木浆+1玻纤。。。。先试试木浆吧,希望没有射浆的事碰到。
找个没人的地方,离得远远的,先熟悉熟悉,有点手感了换玻纤

网友M:
明智的选择

网友N:
新手还是木桨好

网友O:
新手就木桨,玻桨不推荐炸一次就废了,碳桨一定要买好的别怕贵,一般小炸不会坏,结实。

网友P:
其实木桨,玻纤都可以!安全不是桨本身,而是人的安全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