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才做好的4轴 飞越650 NAZA lite 欢迎拍砖

楼主(2014-02-25):
配置:
飞跃650机架(加长脚架到30cm)
朗宇x4108s 600kv电机
好盈 铂金30A电调
飞跃1355碳纤桨
大疆NAZA LITE+GPS
5.8G 400mw 图传
蜂雀3 OSD
天地飞08X控
傲翔雄鹰眼两轴无刷微单云台
花牌5100ma 35C 4s
巴毅8000ma 25C 4s
起飞重量3.2KG-3.5KG
悬停时间7-14分钟
全套造价 8000RMB

网友A:
载重是不是 重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载重是不是 重了点

恩 感觉是有些重  不过姿态还算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感觉是有些重  不过姿态还算稳定

续航怎么样!

网友:
架子鼓是亮点

楼主:
悬停时间7-14分钟  不是很乐观

网友:
何苦呀,花600元买个第三方OSD,还不如上V2+MINIOSD

网友B:
380KV 1555桨会好些吧?

网友:
在地下装的!

网友:
这个云台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悬停时间7-14分钟  不是很乐观

那持续飞行 也就10分钟内?

网友C:
四轴就挂微单了!!!重量过了吧

网友D:
楼主家里我和朋友家太像了  看到架子鼓  还以为是我那个朋友发帖呢   楼主房子是华业的吗?

网友E:
楼主是怎么吧飞控固定在正中间的  能否发我看看详细的图  感谢     我是安装在旁边的  这样不要紧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怎么吧飞控固定在正中间的  能否发我看看详细的图  感谢     我是安装在旁边的  这样不要紧吧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下板变成上板  不要谢我,深藏功与名……

网友:
建议LZ换红、绿颜色的灯,大白天上天,白、兰看不到,晚上还行,白天飞的更多吧?
电调应该装电机边上,一、风扇给电调散热,二、远离主控,不易干扰主控。电机坐不是预留了电调安装位置了吗?
既然要加OSD,应该用DJI的,NAZA工作情况一目了然。

网友G:
蜂雀3 OSD这个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轴就挂微单了!!!重量过了吧

挂的卡片机260g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下板变成上板  不要谢我,深藏功与名……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G:
蜂雀3 OSD这个怎么样

效果还算不错 gps定位比较准确 电流电压传感器用软件校准后很好用。气压高度计也很灵敏 唯一就是不能显示姿态

网友H:
引用 网友B:
380KV 1555桨会好些吧?

想问一下飞跃650的机架可以装15寸的桨么?会不会桨与桨之间的空间太紧了?

网友:
桨是不是小了点

网友:
小鸡拉重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家里我和朋友家太像了  看到架子鼓  还以为是我那个朋友发帖呢   楼主房子是华业的吗?

不是的。楼主在重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问一下飞跃650的机架可以装15寸的桨么?会不会桨与桨之间的空间太紧了?

没量距离。但是感觉15桨太长了装不下

网友I:
你那个电源分流板好用吗?怎么看论坛上反应各种不好 说是  容易 氧化 什么的  正准备装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那个电源分流板好用吗?怎么看论坛上反应各种不好 说是  容易 氧化 什么的  正准备装机呢

我是直接把5根先焊在一起   仅供参考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下板变成上板  不要谢我,深藏功与名……

这个我装机的时候倒是想过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装在侧面  飞还正常  请问不装正中间有什么隐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那个电源分流板好用吗?怎么看论坛上反应各种不好 说是  容易 氧化 什么的  正准备装机呢

焊接好了就没问题吧 因为氧化也只是表面氧化  焊的时候多上点锡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装机的时候倒是想过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装在侧面  飞还正常  请问不装正中间有什么隐患吗

没什么隐患,因为大僵的IMU安装偏差是可以通过输入偏差数据来纠正的。非得装中间就是看着舒坦,有种病,叫做轴对称强迫症,不知楼主听说过没,据说这种病得电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装机的时候倒是想过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装在侧面  飞还正常  请问不装正中间有什么隐患吗

naza系列的imu参数在软件貌似没有输入数值修正偏差的  所以装在中心应该会安全一些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想问一下飞跃650的机架可以装15寸的桨么?会不会桨与桨之间的空间太紧了?

本人试过1555可以用
起飞很轻盈,就是电机有点烫,我4225KV390的电机

网友J:
问下楼主,你的云台俯仰用遥控控制有用吗?我的云台和你一样,用遥控无法控制,遥控是XG8,但是用GT3B接在上面确又能用,XG8接收各通道输出均能使用,就是接到俯仰控制没作用

网友:
够重的了,减负啊,我6轴也只3.5KG,换低KV,6S试试`

网友K:
3.2kg能7分钟。电池不错。我试过2.8kg。才6分钟。同样的电机,同样的KV。看来是我电池不行呀。。。挂微单,这重量对这机架有点吃力吧。什么时候上视频

网友:
上视频哦...

楼主:
引用 网友J:
问下楼主,你的云台俯仰用遥控控制有用吗?我的云台和你一样,用遥控无法控制,遥控是XG8,但是用GT3B接在 ...

你那个不知道是不是输出信号的问题,既然gt3b能用那就是接线正确了。就是插在控制板后面的接口上就对了

网友L:
楼主的相机是哪款啊  能接图传不  我正琢磨这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的相机是哪款啊  能接图传不  我正琢磨这个呢

相机松下lx7 没直接接图传 单独的fpv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K:
3.2kg能7分钟。电池不错。我试过2.8kg。才6分钟。同样的电机,同样的KV。看来是我电池不行呀。。。挂微单, ...

你是什么桨什么电池呢

网友:
架子.亮点亮点

楼主:
架子?哪里亮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没什么隐患,因为大僵的IMU安装偏差是可以通过输入偏差数据来纠正的。非得装中间就是看着舒坦,有种病, ...

是校准的时候自动校准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校准的时候自动校准的吗

不是啊,在调参软件的“安装”版块,输入X\Y\Z轴的偏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啊,在调参软件的“安装”版块,输入X\Y\Z轴的偏离值。

那是校准GPS的

网友:
主控的安装位置也需要输入的

网友E:
好像。。。没有吧。。。 只有GPS的

网友:
四轴挂微单............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没有吧。。。 只有GPS的

naza系列imu是集成一体的。只有A2这种高端飞控才是外置可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什么桨什么电池呢

tm 1255

网友L:
引用 楼主:
相机松下lx7 没直接接图传 单独的fpv摄像头

那这相机能直接接图传不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本人试过1555可以用
起飞很轻盈,就是电机有点烫,我4225KV390的电机

我的是600ky  1238APC 桨  4S5200电池 满载飞十分钟 不换电机 是换桨好还是换电池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这相机能直接接图传不

有hdmi输出的 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的是600ky  1238APC 桨  4S5200电池 满载飞十分钟 不换电机 是换桨好还是换电池好呢?

相比下来换桨好,1447,但是桨大抗风性略差

网友:
换1447能飞多久呢?

网友N:
这个配置挂微单重量超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配置挂微单重量超很多

起飞3.2kg 飞行姿态还是很稳定的,除了续航短点

网友:
其实可以考虑   带6S的电源  配15寸桨   你的13寸  带这么大的载重  飞起来太吃力了    效率太低啦    很快就耗完电了   我原先也是和你差不多的配置  4S动力   KV610的电机  12寸桨   转速是够高  不耐飞     6S  高效率才是 大载重需要的

网友O:
建议把线好好整理下 这样看上去比较清爽

楼主:
引用 网友O:
建议把线好好整理下 这样看上去比较清爽

中心版太小 这样已经是比较整洁的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