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制作技术] 一个关于视频后期制作的问题

楼主(2014-02-25):
Gopro studio转换视频时提示内存不足

Gopro 论坛不给力,咱们5imx给力些,

一转换就提示内存不足

一转换就提示内存不足

网友A:
是不是你软件安装的盘不够空间。。。
不过我从来不转换,之前拖入会声会影X6去编制就是了。。。

网友B:
内存。。不是硬盘

网友C:
是电脑RAM运行内存问题,没必要用这个软件,用会声会影,这些简单的软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软件安装的盘不够空间。。。
不过我从来不转换,之前拖入会声会影X6去编制就是了。。。

中山哥也用的会声会影啊,那软件能消除鱼眼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山哥也用的会声会影啊,那软件能消除鱼眼吗

不能,看来你要用GOPRO来消除再导入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不是硬盘

我内存4G,,显卡也是才升级的600多块钱,,只是硬盘没升级,以前的150G垃圾硬盘。 原来是我的运行内存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电脑RAM运行内存问题,没必要用这个软件,用会声会影,这些简单的软件就可以了

RAM运行内存,。就是那个DDR内存吧,哈哈,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看来你要用GOPRO来消除再导入处理了!

刚才一直一小段一小段的剪辑下来转换,就提示内存不足,,现在我一整部转换,他就行了,我靠

网友D:
调整下虚拟内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整下虚拟内存啊

高手,请问那个虚拟内存怎么调,求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请问那个虚拟内存怎么调,求指教

加我q:675538262

网友:
都是热心人啊

网友(2015-02-05):
太好了 这里的高手应该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软件安装的盘不够空间。。。
不过我从来不转换,之前拖入会声会影X6去编制就是了。。。

请教一下怎么破解的,下的好多版本都要注册,谢谢

网友:
电脑4G内存就意味着显卡和CPU都不是专业非编机,对于狗4的4K或者2.7K视频编辑来说是带不动的,编1080都会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怎么破解的,下的好多版本都要注册,谢谢

我下载的有破解程序的哦,要的QQ44723576

网友:
楼主可以用DeFishr试试,如果是机器配置太低的问题,那么就建议换电脑了。4G内存的确少了点儿,现在做高清视频,16G都是普通配置了,还要看CPU、显卡等综合因素。

网友:
过路打酱油

网友F:
鱼眼在狗上就能调,可以不用软件调,免得降低质量

网友G:
用DeFishr 1.0试试,超级好用,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