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F14舵机

楼主(2014-02-25):
最近要做一架F14请各位推荐一下变翼应该用什么舵机呢?多谢
还有新手刚入魔用什么牌子的电池划算些呢?

网友A:
朋友做过一架···用银燕的标准舵机····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做过一架···用银燕的标准舵机····便宜·····

变翼用的话用银燕的哪款呢?

网友:
普通银燕es08a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