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各位前辈,精灵2飞行器的

楼主(2014-02-25):
问个菜鸟问题,大家说的姿态模式,手动模式是右边S2那个拨杆是吗?我现在设置搬到底下是自动返航,最上面是GPS,中间那个是干吗用?

网友:
在中间就是“姿态模式”。姿态模式就是不受GPS信号控制,机机会自稳飞行。

网友:
楼主明白了吗?

网友A:
兄弟右邊是S1不是S2
最上方為GPS模式、中間姿態模式、下方一鍵反航(就是失控自反)
建議還是多看幾次說明書吧!這樣飛行蠻危險的

网友:
改NAZA M2 V2模式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右邊是S1不是S2
最上方為GPS模式、中間姿態模式、下方一鍵反航(就是失控自反)
建議還是多看幾次說明 ...

左边的我设置成航线锁定了,合适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边的我设置成航线锁定了,合适吧?

暈倒只說s2誰知道您改了!下次請說明清楚,既然都會改了怎可能不知道何種模式呢?
那是ioc

网友:
姿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