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人配DJI的F550的几个问题,希望大神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2014-02-25):
小弟入手F550,V2控全套,futaba 14sg 准备上狗思云台跟狗三

因为控还在路上,所以最近一直在思考,有几个问题,如果小白了,还希望大家能指点解答一下,小弟在这里先谢谢了

1.我550上的DJI-2212的动力+8045桨   问题,可不可以换成飓风2810 900kv或者3508 700kv的电机,桨可不可以换成精灵似的9寸桨

2.550的机臂是21.5CM的,今天在某宝上无意间看到一个机臂,是29厘米的,如果更换成长机臂合适么,
   这样机臂就延长了十五公分,相当于700轴距了,如果这个机臂合适的话,那么针对这个机臂,应用问题1中的配置电机+10寸桨可行么

3.关于电池,达普的电池怎么样?3S-5200适合么,我有一块1200狮子的电池,准备做云台跟图传的供电
  买的那种碳纤的280多的脚架,电池合适放在机器中心板底下么?

4.抛出去狗思云台,飞越的云台如何?看帖子说飞越的云台可以自己调参?之前用狗思云台,发现云台有轻微的倾斜

5.还有个不可思议的事,上次插图传...不小心接错线了,然后通电,嘭的一声,一股青烟上天...
   等我重新接好插头,发现图传又能用了,仔细看了看图传,掉下来一个电子件...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的

6.装载完毕后如何能正确知道重心位置?

网友A:
昨天我搞了个穷人OSD回来,连接200MW图传发射机测试,也是突然冒烟,掉了个零件,还好我是学电子的,后来检查分析电路,发现是一个电感,和一个二极管串联的,作用是给摄像头供电的,可能连接的时候摄像头接触不良导致烧坏,我都没有修,通电发射机照用,只是摄像头需要单独供电过去,我想你的情况可能和我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我搞了个穷人OSD回来,连接200MW图传发射机测试,也是突然冒烟,掉了个零件,还好我是学电子的,后来检 ...

我是连接狗思云台,云台给狗供电,图传粘在狗思上面了而已,看来我得恶补一下去

网友B:
1,我是dji e 300电机的,9寸浆3kg还可以。
2,不建议一开始就玩大轴距,一开始550先练练手。
3,建议用4s的小c的电池,那脚架前面挂狗,后面挂电池和图传,来平衡
4,有米用狗思,没米用飞越,狗思都是dji的不担心兼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我是dji e 300电机的,9寸浆3kg还可以。
2,不建议一开始就玩大轴距,一开始550先练练手。
3,建议用4 ...

谢谢,我入的精灵一代,v2版的,貌似入了没多久,精灵二就开始流行了,一般周天飞,想考研一下自己实力,就入了F550动力套跟V2,OSD,btu,8045桨,至于狗思和狗三以及图传从精灵上拆下来装到550上

还有,那个29cm的延长臂,适合用到550上么

网友B:
这个不知道,但加长后可能刚度不太好(就是容易从中心板折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知道,但加长后可能刚度不太好(就是容易从中心板折断)

嗯,谢谢指点,记住了。这么想想,DJI设计21.5的机臂还是有他的道理的,呵呵

网友C:
楼主的重心位置确认了吗?请问是如何确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重心位置确认了吗?请问是如何确认的?

别提了,我是***干的工作室,我找的上家帮我弄14sg送过年到现在一直没信,我都郁闷死了,550都一层土了....目前正郁闷着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提了,我是***干的工作室,我找的上家帮我弄14sg送过年到现在一直没信,我都郁闷死了,550都一层土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