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诸位大神能够为我的小船推荐套配置

楼主(2014-02-25):
我是真心想早早地让这船能够在水里跑起来,马上夏天来了!
既然是双体船,我就不想用舵了,直接利用两个浆的差速来进行转向。
我也不追求速度,只要能够跑得顺利,马力充足就可以。
手工木材制造,在我爸爸的帮助下正按照论坛大神提供的步骤进行防水处理。
口袋里金子非常不多,这个请大神体谅。

这几个月,也一直在两个论坛里潜水,从大神们之间的交谈中也学到了很多。
看着大家的小船跑得欢快,我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与急躁,再加上学业繁重。
自己也学着论坛里面晒出来的配置搞了搞,可是大家都有舵、都是极力追求速度的。
希望在此,大神们不吝为小辈推荐合理的配置。
参数及要求:
1)长75cm,宽20cm,高10cm;
2)双体船,无舵,双电机
3)不求速度,安稳马力足即可;
4)大米不多。
还有,再推荐一款遥控吧,毕竟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网友A:
控的看你需求吧 通道越多越好 当然 你只玩船或者车就可以买两通道的 富斯GT3C不错 我自己也在用 动力配置方面我自己也在琢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的看你需求吧 通道越多越好 当然 你只玩船或者车就可以买两通道的 富斯GT3C不错 我自己也在用 动力配 ...

谢谢,对,两个通道的就可以。
动力方面一定要使用无刷的吗?

网友:
不懂 顶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对,两个通道的就可以。
动力方面一定要使用无刷的吗?

不一定啊 只是现在主流无刷而已 有刷的有寿命限制

网友:
船我不大懂。但是我觉得无刷电机是不是都是外转子电机,要是这样夏天不能用水套降温。有刷电机还可以用双向电调,可以控制电机反转。我完全没玩过船,瞎说的。抛砖引玉为了学习!

网友B:
还是应该加个转向舵,一个舵机而已。两个推进器之间的距离毕竟还是小,转弯效果可能不好。

网友C:
用,蝎子电机,FUTABA 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应该加个转向舵,一个舵机而已。两个推进器之间的距离毕竟还是小,转弯效果可能不好。

这一点提醒的太及时了!
整船的宽度才20cm,没有舵的话,转弯还真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蝎子电机,FUTABA 20

这是要榨干我啊

网友D:
有刷的便宜,1拖2 我用双550,后退到水里在钻出来蛮好玩,GT2够了

网友E:
看你的船型,双电机很难装啊;另外如果用便宜一点的控如富斯GT类的就别想用差速控制了,还是老老实实的用舵机吧;便宜一点的话用有刷电机,不过速度是别想了,米多的话用无刷吧

网友:
我有一条木双体,也是无舵的,楼主可以加我扣扣交流下,623272371

网友F:
我也有条木双体!用的双喷射浆!用两个2040无刷电机带动!!两个40A电调!价格实惠!

网友F:
还是舵机控制方向吧!我这配置下不用水舵哈!一个喷射也就几十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刷的便宜,1拖2 我用双550,后退到水里在钻出来蛮好玩,GT2够了

1拖2的意思是用y形线连接起来吗?
使得两部电机有同样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的船型,双电机很难装啊;另外如果用便宜一点的控如富斯GT类的就别想用差速控制了,还是老老实实的用舵 ...

的确如你所说,在蒙板后我才意识到出了问题。
我现在有割掉上面两侧蒙板的决心。
差速控制确实不可行,当初我想的太过于天真,还是老老实实地用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舵机控制方向吧!我这配置下不用水舵哈!一个喷射也就几十块哈哈!

嗯,我得把这条船加固加固,太孱弱了。
对哈,又不追求速度,没那么多将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条木双体!用的双喷射浆!用两个2040无刷电机带动!!两个40A电调!价格实惠!

电池您是如何选用的?

网友:
电池考虑的是双3S 2200的!还是试吃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