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求助 1.3米WKM大八轴飞起来控制手感非常怪异

楼主(2014-02-25):
老规矩先报配置
4108电机  飞腾40a       wkm+iosd2  电池12000 6s1p
今天起飞以后刚刚上升到35米左右(osd记录的)图传图像就有比较大的干扰    飞机FPV画面会突然上扬30度作用然后恢复正常,说明飞机某个电机可能突然失去动力,而很快又恢复。有时候画面上扬时间可能到23秒,上扬期间遥控舵机云台没有反应,这说明被干扰了?此时,大八轴开始自动返航并在起飞点降落。当时失控返航时因为大家已经认为飞机是干扰失控,在场的刚开始都四散逃命。等飞机降落我们明白过来后,都开始称赞dji的定位精准。。。。。好吧回归正题,请大家分析问题:
1 我在地面试车时偶尔会发现解锁启动后一个电机转速明显慢于其他电机,满油空转该电机停转,重新启动则不再出现。我的电机和电调是直接焊接,应该不是虚焊问题。该现象到目前出现2次(50+次试车中)
2 今天FPV画面反复大幅上扬-再稳定-再上扬后飞机失控返航。为什么说是失控,因为我无法控制fpv舵机云台了。这个就让人奇怪了,是一个电机停转导致返航吗,还是干扰返航?电机为什么会停转?

失控返航的时候逃命了没有拍照              ps   今天一共失控返航2次       2次起降都是悟空自己飞回来的      返航位置里起飞点40m,很近

楼主:
sf先自己坐

网友A:
saitek的操纵杆不错.

网友:
好大的JJ

网友:
跳舵的可能性比较大,换个控试试

网友:
好霸气的脚架

网友:
不是很好看

网友:
哈哈,,不错,,,地面站也很漂亮,,,就是地面站的天线估计要架高呢

网友B:
电机堵转的可能性比较大
飞行场地估计也有干扰

网友C:
iosd2不是应该有记录的么

网友:
会不会是图传干扰,离飞控和电调25cm试试看。

网友:
电机堵转,悲剧了,小心点了,随时可能炸鸡的。一个一个电机测试。一般是电调与电机不协调导致。

网友:
应该是电机堵转了,幸好是八轴,别的早炸散了。还是地面大油门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itek的操纵杆不错.

确实,手感非常好    要是jj给力一点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堵转的可能性比较大
飞行场地估计也有干扰

半个月前在我们市的遗址公园的湖面上航拍,尾电机瞬间停转,还好是八轴才稳住了。想起来好怕怕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sd2不是应该有记录的么

您说的对,确实我想提取飞行数据,可惜dji的iosd上半个月刚返厂回来 又不能连接电脑了,有些无语

网友D:
我在地面试车时偶尔会发现解锁启动后一个电机转速明显慢于其他电机,满油空转该电机停转,重新启动则不再出现。我的电机和电调是直接焊接,应该不是虚焊问题。该现象到目前出现2次(50+次试车中)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现象一模一样。
我的是小四轴,好盈10A的电调。把电调恢复出厂设置,再重新校正油门行程就可以了。
你的未必和我是一个原因,但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地面试车时偶尔会发现解锁启动后一个电机转速明显慢于其他电机,满油空转该电机停转,重新启动则不再 ...

请问电调怎么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E:
LZ 的四个收放腳架安裝的很特別,, 為何不等间距的裝?而要这样裝?有何好處?是用來分前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 的四个收放腳架安裝的很特別,, 為何不等间距的裝?而要这样裝?有何好處?是用來分前后吗?

这是V型八轴,脚架不能十字安装。这样装可以区分前后,也可以实现带速降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V型八轴,脚架不能十字安装。这样装可以区分前后,也可以实现带速降落

OIC,, 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电调怎么恢复出厂设置?

买电调的时候应该带说明书的。
实在不行网上搜。就是根据提示来回操纵油门

网友F:
楼主用最少附件系统测试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最少附件系统测试过了吗

这个还真没有,我现在联系了DJI,朗宇,遥控器厂家,好赢的方面来综合排除,现在疑点主要在电调和接收机上,准备重点检查

网友:
只有用排除法找到问题点了,,机架+飞控+接收机+电池+遥控器,,遥控器最好用FUTABA的,这样子一套基础系统,排除法,,测试没问题,东西才一个个装上去

个人认为,你装的摇杆这些个东西,,基本上很难说是控制设备上出现问题!

航拍,飞行器的稳定控制,压倒一切!!!

网友G:
电机很容易堵转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机很容易堵转么?

还原电调设置已经完美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