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米wkm大八轴连续失控返航 不知道找谁 先来大疆这吧

楼主(2014-02-25):
老规矩先报配置

4108电机  飞腾40a
wkm+iosd2  电池格式12000 6s1p

今天起飞以后刚刚上升到35米左右(osd记录的)图传图像就有比较大的干扰    飞机FPV画面会突然上扬30度作用然后恢复正常,说明飞机某个电机可能突然失去动力,而很快又恢复。有时候画面上扬时间可能到23秒,上扬期间遥控舵机云台没有反应,这说明被干扰了?此时,大八轴开始自动返航并在起飞点降落。当时失控返航时因为大家已经认为飞机是干扰失控,在场的刚开始都四散逃命。等飞机降落我们明白过来后,都开始称赞dji的定位精准。今天幸亏没有像某仁兄的wkm失控载一飞机设备逃跑。看来飞机还不太讨厌我。。。。好吧回归正题,请大家分析问题:
1 我在地面试车时偶尔会发现解锁启动后一个电机转速明显慢于其他电机,满油空转反该电机停转,重新启动则不再出现。我的电机和电调是直接焊接,应该不是虚焊问题。该现象到目前出现2次(50+次试车中)
2 今天FPV画面反复大幅上扬-再稳定-再上扬后飞机失控返航。为什么说是失控,因为我无法控制fpv舵机云台了。这个就让人奇怪了,是一个电机停转导致返航吗,还是干扰返航?电机为什么会停转?

失控返航的时候逃命了没有拍照              ps   今天一共失控返航2次       2次起降都是悟空自己飞回来的      返航位置里起飞点40m,很近

楼主:
dji技术请进         不会又是干扰吧

网友:
每个电调都做油门行程校准了么

网友A:
虽然我觉得楼主应该不会犯这个错误,虽然我也很不想问

但是……

楼主的电调做了油门行程校正没有?遥控器和接收机分别是什么?机架上的云台是什么型号?

网友:
把电调拆了检测,电调的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楼主不是有iosd嘛,瞎猜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觉得楼主应该不会犯这个错误,虽然我也很不想问

但是……

电调已经做过行程,所有电机停转也是基本同时的。不过上点时,确实有某一个电机声音慢半拍。         机子起飞重量5kg,没有云台,就是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是有iosd嘛,瞎猜什么呢?

iosd半残疾,才返厂回来又连不上电脑了,真是无语ing

网友C:
引用 楼主:
iosd半残疾,才返厂回来又连不上电脑了,真是无语ing

iosd从未连接成功过电脑的飘过, 应该是油门行程校准的原因吧,我装机时候是进行的单个油门行程校准(不知道A2如何一起做校准)起飞降落时候明显感觉电机转速不是一个频率 但天空姿态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sd从未连接成功过电脑的飘过, 应该是油门行程校准的原因吧,我装机时候是进行的单个油门行程校准(不 ...

我是做过校准的,起飞降落非常稳,没有位置突变。有摩友提出是电调设置的问题,我准备还原出厂设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