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V摄像头安装位置问题

楼主(2014-02-25):
我这个是直接将摄像头装在无刷云台上的   到底是直接装在机身上好还是这样好

网友:
摄像头 监控 还是 直接 安装与机身

网友A:
这负载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负载好大

3.2kg了

网友A:
感觉太重了 冗余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太重了 冗余太小

朗宇4108 600kv 1355桨  最大5.5KG左右拉力。安全不?

网友:
最大拉力5.5  那你 的起飞重量在2.7左右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