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吊机这么难

楼主(2014-02-25):
(无正文)

网友A:
油门要小,先平飞失速后找手感

网友B:
油门太大了,油门小一些

网友C:
是挺难的,多练练啦~

网友D:
简单啊!多练练大仰角慢速飞行!我都会了

网友E:
1.选个室内场地(你这种室外场地默认有风,并且你的机型是室内机型)
2.飞的时候舵量要小。比如一个向左打舵,你应该控制成5次左,2次右的修正
3.多练习大脑有条件反射就对了。如果前期觉得反应不过来,把游戏的速度调整一下到50%或者80%。整体会变慢。
4.实在不行,单独单独的舵面练习,比如单独升降,那样的。

网友F:
因为会吊机就会很屌的所以会很难

网友G:
吊机,油门摇杆要一直上下动,找到动力与飞机重量相等点,不要油门在一个位置不变。这个与正常航线飞行是有一定的区别。。多练练。

网友H:
这个视频是模拟器出来的么?

网友I:
帮你顶起来,同时自己也学习下

网友J:
有同感的飘过

网友(2014-03-29):
zhengzai 练习 无领会的卢布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