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了***烦,千斤顶漏油

楼主(2014-02-25):
请各位老师看看,图片中的小孔是干什么的?千斤顶里面的油就是从这个小孔往外面渗漏,能不能修复?现在,我只好把它平躺着。晃一晃,里面已经像瓶子装水一样,咣当咣当得响。是不是那个阀坏了?谢谢

网友:
O型圈坏了,要更换

网友:
应该是 工艺孔 原先应该有铁堵掉了  堵上 焊死

网友:
按孔的大小攻个合适的丝,再用合适的螺丝拧上即可

网友:
我很好奇被屏蔽的那三个字是什么字

网友:
我猜是*  da ma 烦

楼主:
楼底这位老师太聪明!当时,我打了:遇到了***烦。。。。。。等后面几个字,可是上传的时候,不知何故,变成了几个星号。不知道是犯忌了还是怎的。书归正传。W998老师的意思是,用合适的螺丝堵严实了即可。如果行的话,多谢支招。我最愁着拆开了,那些螺丝口拧得非常紧,恐怕没有大扳手和专用工具是打不开的。我先试试看,能凑付就凑付吧。一并谢谢上面各位老师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