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狗3+ 视频和声音不同步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2-25):
请教一下。狗3+   视频和声音不同步是怎么回事,视频看上去还不怎么卡,就是声音在前,图象在后。这是狗的录制问题还是电脑配置问题呢?

另外请问一下,大家用狗3一般都是怎么设置的?哪个适合航拍呢?
比如:protunt  这个是开还是关?NTSC还是PAL以及图象分辨率的一些设置。请分享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A:
好像是电脑的问题,我的狗也这样,电脑速度跟不上,多试几种播放器有可能有好转。

网友B:
狗3直出的文件不太可能声画不同步. 下载个终极解码试试.
protune开比较好. 分辨率看需要, 不过航拍的话帧率是越高越好. 60p或者120p.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狗3直出的文件不太可能声画不同步. 下载个终极解码试试.
protune开比较好. 分辨率看需要, 不过航拍的话帧 ...

终极解码是什么?播放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电脑的问题,我的狗也这样,电脑速度跟不上,多试几种播放器有可能有好转。

那你现在解决了吗。到底是什么问题,录象设置问题?电脑问题?还是播放器问题?

网友:
1是不是电脑太久了2换超级解霸3硬盘太久4显卡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现在解决了吗。到底是什么问题,录象设置问题?电脑问题?还是播放器问题?

我的问题一直没解决,电脑配置低,想要解决就是换电脑了,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B:
高清画质的文件, 普通电脑会比较吃力. 但是不同步不见得都是电脑的问题, 也有可能***没有设置正确.
用终极解码可以装上所有常用的***.
另外还可以开启播放器的硬件解码降低cpu负荷.

网友:
多换几个播放器试试

网友:
表示电脑配置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清画质的文件, 普通电脑会比较吃力. 但是不同步不见得都是电脑的问题, 也有可能***没有设置正确.
用终 ...

换了快播表示要好一些。但是2.7K和1440的视频还是很卡,应对1080的还是可以。

你们一般航拍都是用多大的分辨率呢。还有你说的***是什么呀,是相册的哪项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