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iosd mini接线问题,请前辈进来指导下

楼主(2014-02-25):
六轴飞了好几天了,就是监视器上没有数据显示感觉都不敢飞太高太远,于是买了个大疆的iosd mini,结果买回来之后看不懂说明书啊

就是这根黄色的线怎么接?和5.8G图传怎么连,和狗三怎么连,望指导

网友A:
黄线为第一根,1VIDEO IN接GOPRO出来的信号线,2GND接地,3VIDEO接图传上的信号线,4GND接地

网友:
OSD模块上有写

网友:
买一条GOPRO USB-AV线。
然后参照Iosdmini说明书介绍,将USB-AV线连接到iosdmini上。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线为第一根,1VIDEO IN接GOPRO出来的信号线,2GND接地,3VIDEO接图传上的信号线,4GND接地

前辈可以详细点吗?没看明白~狗的信号线是从相机接出还是从云台接出,还有就是这根线的话是直接焊进这根图传线可以了吗(焊黄色和红色),两头不动

网友:
简体中文的说明书好事还看不懂,真没话说了……

网友:
很简单实在不会加我扣扣563679292我教你

网友:
你不是加得有我的QQ吗???怎么不问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可以详细点吗?没看明白~狗的信号线是从相机接出还是从云台接出,还有就是这根线的话是直接焊进这根 ...

狗的输出线接第一第二,然后图传接第三第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