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组装完毕F450 ,一开始都要什么练习什么,对头 对尾飞 还有什么

楼主(2014-02-25):
四轴组装完毕F450 ,一开始都要什么练习什么,对头 对尾飞 还有什么

什么是八面悬停

本人新手 请哥哥帮忙
指点一下,

网友:
4轴哪来的8面悬停啊。。。稳稳当当飞航线才是王道

网友:
可能是对头、对尾、对左、对右、然后对4个电机吧

网友:
画8字飞就都练了

网友:
用手动模式练

网友:
都练一练吧。用KK控。

网友:
你们妹呀,回复太有才了

网友:
上模拟器. 真机练成本高.

网友:
一看就是直机转过来的,起码是先研究直机了。其实没那么复杂,只要你的机器装的没问题的话大胆的飞吧,没问题。当然我说的只是操控方面的。

网友:
用KK飞控练好了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网友:
KK 是王道

网友:
什么飞控?

网友A:
只练对头,其它方向用无头模式飞都相当于对头。

网友:
练习悬停 低点 降落起飞。航线。 然后是 机头转向。。这样练习以后航拍有好处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练对头,其它方向用无头模式飞都相当于对头。

真不是想和你抬杠。但是这回答真的很坑啊。提问的人是新手,如果没有GPS、或者GPS信号丢失、home设置出错时候咋办?

尤其是新手,对飞控的罗盘校准、GPS定位准确否,设置正确都很不容易了。还依赖GPS~ 丢飞机没商量。。。。。。

还是得学会四面悬停、绕圈、八字、飞预订航线这些基本动作。

新手循序渐进的开自稳(NAZA的姿态模式,APM的自稳模式)慢慢学,尽量减少对GPS的依赖性练习。关键时候你就知道手动操作的重要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不是想和你抬杠。但是这回答真的很坑啊。提问的人是新手,如果没有GPS、或者GPS信号丢失、home设置出错 ...

其实没哪么严重呢。
一步一步练习当然更好了,但好枯燥的。
新手的第一愿望是飞起来,在体验飞行的过程中再逐步学习技术也是不错的选择。
我从兔1开始,兔1的GPS中没罗盘,罗盘集成在主板上,没有GPS一样的飞CF(无头)模式,关键在于人站的方位不要变,不要飞太高太远。能在天上乱飞之后,再逐步学习非CF模式下的各种方位,也没出过什么问题。也许是我先前有飞汽油固定翼3D机和直机的基础吧。
现在飞naza,比兔1更稳定了,各种方位更是不在话下,我也只是玩玩,也不搞专业,不想哪么枯燥。
好吧,我来个边玩,边练的另类课程供参考。
1、学会起飞
2、低空(1米)对尾悬停。
3、着陆
4、对尾前进、对尾后退、对尾左侧滑、对尾右侧滑。
5、对尾划圆、对尾乱飞。
6、你现在可以跟在多轴后面进行最初级的航拍玩玩了。
7、用CF模式(无头)试着打方向自旋,在四个主要方向的姿态下前进、后退、向左右走,确认操作有效和熟悉之后,练习划各种圈等。
8、你现在可以进行镜头对准某景物进行环绕四面航拍了。
9、无聊的时候练练真正的什么对头、四面、一键返航、失控返航等等,现在这个只用来救命。
10、刻苦练习各种操作技术,你现在可以尝试结合专业的摄像技术和理念,拍出好作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没哪么严重呢。
一步一步练习当然更好了,但好枯燥的。
新手的第一愿望是飞起来,在体验飞行的过 ...

谢谢你了。 这次这教程真的是新手该好好学习的。我去学习了。

网友:
我还是那句狂转8字是王道,简单又实用,越转越快当你得心应手的时候,你就人机合一了!!!恭喜你就成了大神

网友:
还是飞模拟器吧

楼主:
多谢指导 谢谢兄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