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PM2.6的状态指示灯的问题

楼主(2014-02-25):
我用这个机壳,里面装上APM2.6

装上螺丝之后就看不见灯的状态了

想外接几个LED来显示状态

请问一下,直接把模拟输出接口上接上几个3V的小LED,可以显示吗?

网友A:
搜索  APM  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  APM  指示灯

论坛里面都搜了
他们都需要加12V的灯板

我不需要那种灯带,只要能亮度提示状态就行了,

网友B:
呵呵 怎么和我一样,装这个机壳。注意一下IED的电流,不要超过最大20mA。我用直径:3mm的LED 电压范围:1.8-2.5V 电流范围:5mA——18mA 两颗串联,安装在机臂原来的孔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怎么和我一样,装这个机壳。注意一下IED的电流,不要超过最大20mA。我用直径:3mm的LED 电压范围:1.8 ...

直接接到那个模拟输出上就可以了吗?不用别的电路了吧呵呵

另外你用的是什么GPS呀?这个机壳的GPS壳子太小了,我的6M装不上~!

网友B:
用芯片G6010芯片的 25x25

网友B:
用apm2.6有点麻烦吧?gps太大。还有我华科尔D10接收机也不大放得下,换AR6100E。肚子小了点,设计大概只能用2200mah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芯片G6010芯片的 25x25

哪里有卖的,可以配APM2.6的带罗盘的

可以私信一下我吗

我现在还缺个GPS就可以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pm2.6有点麻烦吧?gps太大。还有我华科尔D10接收机也不大放得下,换AR6100E。肚子小了点,设计大概 ...

D10的接收机和APM2.6放下刚刚好,加4个电调一个2200的ACE电池都可以内置。

肚子里面的空间有些紧凑,不过够用了

现在就是GPS不好搞

网友C:
这只壳子好像以前哪里见过,是空壳卖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只壳子好像以前哪里见过,是空壳卖的么

空壳

我就是看中他漂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里有卖的,可以配APM2.6的带罗盘的

可以私信一下我吗

我这个上装2.52 罗盘在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上装2.52 罗盘在板上

买不到这么小的GPS

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不到这么小的GPS

是啊 我买也是apm2.6,GPS太大了,把我原来大的换了一下,2.6装大四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