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Z15-GH3标配第一次通电测试俯仰电机烧坏

楼主(2014-02-25):
本人一早兴致冲冲地拿到GH-3和奥林巴斯12MM,F2.0镜头,然后又满怀着激动的心情装上Z15,5iMX 我爱模型,不愧是14999的货,就是高大上。然后,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自检完后一股焦味扑鼻而来,当时我就吓尿了。5iMX 我爱模型,14999,烧了有木有!!!!等待返厂换新,求安慰,大疆能不能给力点。

Z15-GH3标配

Z15-GH3标配

网友:
14999的货居然是这样,以后谁敢买啊,楼主我顶你。

网友:
什么情况!

楼主: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哎,自检时候还好好的,自检完了还能动,过了一会就挂了,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哎,自检时候还好好的,自检完了还能动,过了一会就挂了,哎

我擦,不敢买了。。。

网友A:
维修费仅需3999。。。

网友B:
楼主有没有让云台控制器和DJI飞控连接???之前碰到朋友的GH3云台买回来,云台控制模块没有连接飞控,云台自检完有时能过,有时不能过,即使过了横滚轴会往一边倒直到限位也没有要停的节奏······后来横滚轴发烫有焦味······屡试无果······后来把云台的控制模块与飞控连接之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让云台控制器和DJI飞控连接???之前碰到朋友的GH3云台买回来,云台控制模块没有连接飞控,云台 ...

当然连了啊,在模型店找老手装的,店里人也很无语,只说买到一个次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费仅需3999。。。

哈哈,,要真是的话就吐血了

楼主:
自检完啥都没事,前后晃机架云台也能修正,之后没一会就挂了,无语啦只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费仅需3999。。。

才买没多久,返厂应该有个说法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当然连了啊,在模型店找老手装的,店里人也很无语,只说买到一个次品

当时自检都好了,机架晃云台也能正常修正,过了没一会味道就出来了,电机也发烫

网友C:
牛逼,我的GH3云台也飘过糊味,因为升级固件时候空载了半分钟,多亏手快,闻到香味的瞬间就拔电,否则贫僧的肾就得加入肯德基豪华午餐了,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才买没多久,返厂应该有个说法吧

DJI肯定跟你说是有干扰,干扰万能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DJI肯定跟你说是有干扰,干扰万能论

哎,这年头云台都能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逼,我的GH3云台也飘过糊味,因为升级固件时候空载了半分钟,多亏手快,闻到香味的瞬间就拔电,否则贫僧 ...

我是闻到有味,然后摸了下电机有点温温的就知道出事了,果断断电

网友E:
恭喜中奖,可以去买彩票了,看厂家说法吧,相信大僵能有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中奖,可以去买彩票了,看厂家说法吧,相信大僵能有说法

最好不要又说是干扰,那我就无语了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F:
同情一下,我的z15用了一年多一点,一样加电就不停的转,视频不输出。送修答复是滑道线路老化,我靠两万块的东西不耐用!!!!!!!!同病相怜啊

网友:
坑爹的DJI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情一下,我的z15用了一年多一点,一样加电就不停的转,视频不输出。送修答复是滑道线路老化,我靠两万块 ...

这都不叫事儿,我哥们的z15滑环都换过4次了,一次800

网友G:
这个就是典型的没配平 电机烧掉 就是因为过载太大 没有配平 所以电机会很大负载 这些电机都是小电流的 大负载下挂是正常的 所以云台不是买来把相机装上就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就是典型的没配平 电机烧掉 就是因为过载太大 没有配平 所以电机会很大负载 这些电机都是小电流的 大负 ...

请问咋配,在云台上加什么??相机镜头都是标配,孔位都是对准了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咋配,在云台上加什么??相机镜头都是标配,孔位都是对准了装的

有人睁眼说瞎话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咋配,在云台上加什么??相机镜头都是标配,孔位都是对准了装的

孔位对准了装 重心也不一定平 你要让云台在各个角度下都能停住 这样电机负载就会小很多 这就是无刷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孔位对准了装 重心也不一定平 你要让云台在各个角度下都能停住 这样电机负载就会小很多 这就是无刷云台
...

哎,Z15有个卡环,只要相机有一点偏差那个卡环就卡不上去的,你说的每个角度都平衡是啥意思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Z15有个卡环,只要相机有一点偏差那个卡环就卡不上去的,你说的每个角度都平衡是啥意思呢

人家用的是便宜的开源无刷产品,要自己调重心的,重心没调对有可能烧掉。
殊不知大疆的产品都是根据相机型号已经设定好重心位置的,没得调,出厂就设计好的,想重心装错都不可能。
一码归一码。。。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人家用的是便宜的开源无刷产品,要自己调重心的,重心没调对有可能烧掉。
殊不知大疆的产品都是根据相机 ...

呵呵 我玩Z15玩的比你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呵呵 我玩Z15玩的比你多

你的神奇言论也比我多多了。。。 呵~~呵~~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的神奇言论也比我多多了。。。 呵~~呵~~

大疆的云台买回来 很多都是需要自己再微调整的 拿着就通电的 非专业所为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疆的云台买回来 很多都是需要自己再微调整的 拿着就通电的 非专业所为

一点微调的差距烧掉仰俯电机。。。。结论很专业。

网友G:
呵呵 细节不注意 炸鸡都可能 何况烧掉电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呵呵 细节不注意 炸鸡都可能 何况烧掉电机

有两颗螺丝固定限位的云台,仰俯位置根本动不了分毫,还微调不对烧掉电机。 扯淡也差不多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有两颗螺丝固定限位的云台,仰俯位置根本动不了分毫,还微调不对烧掉电机。 扯淡也差不多点。

...

就一句话 你玩过这个云台没 我玩过 买来就得自己调 你那两颗螺丝对准也没用 大疆出厂调试没有那么精确 我开始问配平 他居然做都没做这一步 那么烧掉就很可能是这个原因 当然也可能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一句话 你玩过这个云台没 我玩过 买来就得自己调 你那两颗螺丝对准也没用 大疆出厂调试没有那么精确 我 ...

不能100%肯定就别一口上来就“这个就是典型的没配平 电机烧掉”...
配平存在微小差异是会影响最终补偿效果,但是烧掉。。。说不通,这是常识。跟我玩没玩过有什么关系。玩过的人一样能出谬误,一样可以突破常识。

网友:
成熟的工业产品都会有严格的“冗余设计”,如果Z15专用云台这点重心偏差都会导致烧电机,不用说别的,就是个败笔。电机选择有问题。赞成楼上的观点。

网友H:
要是因为没配平而烧掉电机的话,这孔位得错到多离谱啊,如果这样的话,那也是产品出厂质检的问题
这是典型的产品质量问题,不过这也很正常,连汽车都有“柠檬车”,偶尔的产品质量问题是在合理范围内的,做好相关售后工作就好
Z15还是个不错的产品,之前这种所谓的“没配平而烧电机”的案例似乎也很少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是因为没配平而烧掉电机的话,这孔位得错到多离谱啊,如果这样的话,那也是产品出厂质检的问题
这是典型 ...

装之前就在论坛里看到有模友说Z15通电有糊味,不过能用,我连好了还特地闻闻,当时没有还一激动的。没想到。。。只能看大疆售后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一句话 你玩过这个云台没 我玩过 买来就得自己调 你那两颗螺丝对准也没用 大疆出厂调试没有那么精确 我 ...

哎,你也不要说你玩过多少Z15.我这是第一次买,所以请了模型店里的人装的,人家一年装个十几二十台也该有吧。。。店里人都很无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你也不要说你玩过多少Z15.我这是第一次买,所以请了模型店里的人装的,人家一年装个十几二十台也该有 ...

所以莫装逼,装逼被雷劈嘛~~~  不过大脑的结论禁得起推敲么。云台重心差一点所以烧了。。。。这样的活宝,大疆的客服不亲得它满脸口红印子啊。

网友:
不要1499999.不要149999.只要14999。。。DJI自动烧烤机到手。你还在等神马

网友F:
这应该在大疆论坛,给牌版主看看,他们很少来这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应该在大疆论坛,给牌版主看看,他们很少来这里的

大疆里貌似发布出去,要不哥给转下,转去大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