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子高手帮忙解决锂电池这个问题

楼主(2014-02-25):
我想咨询一下

2.4G 遥控如何升级锂电池

  用手钻锂电池改装可行

怎么改需要买那些配件来改变电流电压和99A一样

还有电压电流如何设置

qq 273721696

网友:
“2.4G 遥控如何升级锂电池”——这个问题的解决要具体看控的结果。

网友A:
“2.4G 遥控如何升级锂电池”——这个问题的解决要具体看控的结果。发射机换锂电也不是什么“升级”,只要锂电的电压和原来的相近,电源接口能和控对上即可,大小可以装入控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 遥控如何升级锂电池”——这个问题的解决要具体看控的结果。发射机换锂电也不是什么“升级”,只要 ...

方便留个电话吗   详细咨询下、

网友:
改装真的还是要看具体情况,“电压电流”好像不需设置的,但换的锂电和原来的电源电压要差不多。原来的电池或许是5号电池,换成锂电的话,发射机电路板上要接上一个电源插口,并把插口放在电池仓内,锂电的电源插口就能插到电池仓的插座内了。不过这样搞过后,发射机就没保修了吧,因为要打开发射机进行焊接操作。

网友:
看遥控支持的电压了~

网友:
如果发射机比较好的话,最好还是不要改,要拆控,改装后是否会有其它问题产生不得而知。如果发射机比较一般或比较廉价的,手痒想DIY一下,随便怎么改随便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