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3.3V的LED接8.4V的2S电求助

楼主(2014-02-25):
led是3只已并接好的LED ,想接到车上的2S 8.4V上用,中间要串多大的电阻啊? 或者我能不能把他改成 LED 2并1串 接上呢?

网友A:
电阻具体参数要经过计算,如果3串联不行的话,2并联后串电阻,单个LED串电阻,然后把串了电阻的2个LED和串了电阻的一个LED再并联。这里需要2个不同阻值的电阻。

网友B:
三幷两串加限流电阻之后接入锂电池组。电阻计算方法 电压除以三个LED电流之和。

网友B:
就是一共需要6个LED

网友C(2014-06-06):
3.3v 3个直接串连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3v 3个直接串连就可以了
一、二K甚至更高皆無所謂,電阻值高低只决它度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