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飞3D设置

楼主(2014-02-25):
我用乐迪6通,电脑装不了凤凰,只有XTR只能正飞,倒飞设置
遥控器
不行,怎么办,求指导

网友A:
苦B啊。一般就是油门和螺距设置同一个通道。好久不用了。我也忘记了。
有些飞机不行好像要改改模拟器里飞机的模式。
一种类似叫 模拟 一种叫啥忘记了。。换一种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