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配个4轴或者6轴飞行器,请高手给个推荐都需要啥?

楼主(2014-02-25):
新手入模,想配个4轴或者6轴飞行器,本人对这方面的知识知之甚少,希望高手给个推荐,
机架,电机,电调,飞控,浆等等都需要哪些,请高手给个推荐,(详细了我不拍)在论坛里找了好多帖子没详细的。

楼主:
没人理我,自己顶下。
坐等高手回复

网友A:
我也是新手  顶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  顶你。。。

xiexie

网友B:
我也是新手,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新手,顶下

是不是我问的不对路,没人理呢

网友C:
你问得太宽了,没法回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问得太宽了,没法回答的。

我是新人。不是很明白,想花钱,都不知道该买啥。希望高手能给我个配置单啥的。像装电脑似的,我拿配置单去买东西。入手级别的,以后不用怎么太折腾。

网友C:
yaoyoubing发表于2014-03-01 17:25:04

我是新人。不是很明白,想花钱,都不知道该买啥。希望高手能给我个配置单啥的。像装电脑似的,我拿配置单去买东西。入手级别的,以后不用怎么太折腾。
其实我觉得可以入个大疆的整机,F450或550,所有东西都包括了,自己再配个控和接收。这套东西需要自己焊接,也练练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觉得可以入个大疆的整机,F450或550,所有东西都包括了,自己再配个控和接收。这套东西需要自己焊接 ...

我去我网上查下,550的配置,谢谢。

网友D:
玩模型别想一步到位:先买个玩具四轴玩玩吧,好飞、便宜、耐用、安全!建议先入套伟力222:这个的控好,可以升级摄影,可以飞伟力2xx系列别的机,可以飞金星达的所有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模型别想一步到位:先买个玩具四轴玩玩吧,好飞、便宜、耐用、安全!建议先入套伟力222:这个的控好,可 ...

谢谢建议

网友E:
买配件的话,淘宝上有很多店,你去打hubsan 就有很多可以选择了!桨叶电机外壳神马都有!楼主如果是没有入手过的话,可以去买台来玩玩再入高级的,不然后果很严重

网友F:
我想入F550自己组装。但不会调参,苦恼呀,同是新手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入F550自己组装。但不会调参,苦恼呀,同是新手帮顶

感觉f550机架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配件的话,淘宝上有很多店,你去打hubsan 就有很多可以选择了!桨叶电机外壳神马都有!楼主如果是没有入 ...

是摔机么?

网友:
我也新手,多潜水吧!很多大侠的贴和飞行视频会带配置的,留心就好,一般注意电机,电调,配桨,电池,整机重量

网友:
我也是新手     推荐你最好是先买台四通道的玩   HISKY的FBL90就挺好的

网友:
同是新手,发工资就入F450了。自己慢慢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