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的震动始终不能排除,请有经验老手指点

楼主(2014-02-25):
不装大桨   装尾桨   转起来 机子在地上 纹丝不动    但是 装上大桨  机子就左右跳舞    桨的平衡 已经做 双桨已做   飞到空中  都能看到 机脚架有很大的 振幅~!飞机各种飘 ~!各种办法我都是试了但是不能解决  有那个老手 知道吗  或者航模店的 老板 能给指点吗?    还有什么小的地方  我没注意到的吗

网友A:
主轴、中联、大桨夹换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中联、大桨夹换掉试试

主轴已经是新的   横轴 也换新的了   但是还是有震动    换桨夹这个有什么说法吗   基本能换都换过了

楼主:
还要换 只能换  主轴座   旋翼头和 十字盘了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B:
应该是虚位过大,楼主是有副翼的吧?

网友C:
两个桨的角度搞对了没有?

网友:
我震动3000,照样飞,没事~~~~

网友D:
LZ检查一下主轴承,之前也遇到类似情况。

网友E:
买个电子秤,做静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虚位过大,楼主是有副翼的吧?

无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桨的角度搞对了没有?

我用螺距尺 量了一下 相差不大  半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电子秤,做静平衡

已经  用桨平衡器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  用桨平衡器做了

你那个是做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那个是做动平衡

网友:
胶圈检查一下有没有问题,润滑油上好了没有

网友:
你震到跳舞的和桨关系不大,再垃圾的桨也不可能造成这么大的振动...检查下轴承,或者中联桨夹有没有变形,要不把旋翼头拆了,满油门看看主轴是不是虚影

网友:
我的鸡鸡飞了大概50个起落,也有类似的问题,本来好好的振动4-500左右。现在一开3D直上3000.
也是不装大桨时不振,装了就来了,估计要换转承了,国产的轴承也就几十个起落。。。

网友:
换付大浆试试,还有大齿跟电机齿

网友:
放在地上,你能看到纹丝不动?。。。拆了大桨之后,可以大胆点,手拿着机器,是否纹丝不动???。。。不是的话,你以前所有的尝试都要认真重新来一次

网友F:
多次亲吻地球以后 更换三轴无效的个人认为是主轴轴承和主旋翼中联

网友G:
大桨不要锁的太紧 这个也是震动的根源

网友H:
中国进口了德国的一台机器,上了最好的技师组装,结果怎么调试都不能达到最佳效果,最后还是请来了德国技师,经过一番调整机器OK了。组装和接线都没问题,问题在哪儿呢?咱们的450也面临这个问题,其他都不说了,不上大桨,一切OK,大桨一上一切玩儿完。不上大桨那是没有力作用在部件上,不上大桨测试震动只能证明某些方面没问题。德国技师只问了一个问题,你们是严格用力矩扳手按照标准上的螺丝吗?中国技师无语。说到这大家应该清楚了,为什么我们会出现滑丝、断螺丝,各种螺丝都有自己标准的抗拉强度,不是越紧越好,越紧越安全,玩儿直升机,都想拥有超乎稳定的飞行效果,这是每个人的梦想。抛出一个问题,能不能把直机各个部件螺丝松紧量化,也许我们离梦想就不远了。

网友:
你的还好 我的现在就是一个震动棒,现在都没找到问题退魔了,不玩了

网友:
曾经新买了2包(6支)主轴,一日偶尔发现,新的主轴也是有点弯的,仔细检查发现,6根主轴有5根有轻微弯曲,只好用榔头敲直了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次亲吻地球以后 更换三轴无效的个人认为是主轴轴承和主旋翼中联

也只有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检查一下主轴承,之前也遇到类似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桨不要锁的太紧 这个也是震动的根源

不紧  我用手试过  高转速  肯定能甩直  估计是 主轴轴承  和中联

网友:
你的问题不难,非常简单。炸鸡、调机是很正常的,我每次炸鸡都调。

网友:
楼主 把飞机拿到手上 推油门  桨的重量差距如果大了 能感觉到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中国进口了德国的一台机器,上了最好的技师组装,结果怎么调试都不能达到最佳效果,最后还是请来了德国技师 ...

很精辟呀,有些金鱼尾不一定换了全新配件就能解决,而只需简简单单的把某些地方的螺丝松一松就搞定

网友:
飞起来看看振不!!不要老在地上看!
另外注意大浆、尾桨千万不要扭得太紧了!要能摔直才行!

网友I:
我的到现在还没飞起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