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 孔内 取断 的简单方法

楼主(2014-02-25):
丝锥有办法取出,我也遇到过这种事。

我曾今在给台钻底座攻丝的时候遇到过这种情况。孔有4~5CM深,攻M14的丝,攻到中间的时候断了。
一开始也是费了一番周折,用合金钻头铣用錾子剔解决掉最外面的一公分,还有两公分的长度在孔的中间部位,始终没有办法弄出来。
最后想了个办法,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试了一下居然成功了。

首先要做一个专用工具,((不知道有没有人申请过专利哦,如果没有,谁申请成功算谁的))我找了个和丝锥差不多粗细圆钢,壁厚合适的圆管更好。先将端面锯平然后用锯条和锉刀将端面修成等分的3个小爪,只要能塞进丝锥的排屑槽里就行。

我们有一万种方法让这根圆钢旋转。只要小心的反向将断了的丝锥旋出就可以了。

通孔可以从孔的另一端,操作,边旋边敲击,这样成功率很高。

闷孔就只有从丝锥进入的方向慢慢旋出了,这样对工具的刚性要求要高。

如果断在孔的内部,就要求工具的直径要比孔小,这样才能伸入孔内。

此法适用于直径较大的孔、丝锥。直径越小取出的成功率越低,小孔径可以选用电火花机。

网友:
因该有这样现成的工具用来对付这种情况的.

楼主:
果然有啊,看来专利是没指望了,但是55元也太黑了吧。哪有那么多丝锥会断啊!

网友A:
呵呵,比电火花机便宜,(那怕坛里的自制的电火花机),只是也有范围方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比电火花机便宜,(那怕坛里的自制的电火花机),只是也有范围方可用.

8mm已经很困难了,6mm如果是硬拧断的,几乎不可能取出。翠花:上电火花!

网友:
是的,你提的这方法,的确不太可能用于是M6或M8,原因就是太小了,不过,若是"非"这方法不可到也不是没办法,如:取一块淬火的料,用线切割的方法割出3只或4只“脚”来,但是若盲孔再加上断的比效深也是很难取出来的,那只得叫翠花上了!

网友B:
习惯用等离子吹一下  要求:稳 准 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习惯用等离子吹一下  要求:稳 准 狠

恐怕是先要“等银子”才能“等离子”吧

网友C:
卡簧钳解救一切断m3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卡簧钳解救一切断m3以上的

你太看得起卡簧钳了,强度肯定不够的!

网友D:
我只攻过m5的,也成功用卡黄钳取出来,就是几乎报废,不建议用,建议用白钢棒用砂轮锯片切两个爪子扭,像14的这么大,直接插白钢棒进入两根拧就是了不过我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攻过m5的,也成功用卡黄钳取出来,就是几乎报废,不建议用,建议用白钢棒用砂轮锯片切两个爪子扭,像14 ...

一看就知道是土豪,卡簧钳再不值钱也还是有它的用处何必报废呢?说实话卡簧钳和尖嘴钳我都试过,卡簧钳根本吃不上劲,尖嘴钳尖断了也没取出来。用砂轮切爪子,貌似和我想到的方法很像,但不用白钢棒也行。两根白钢棒我没试过,我用两根钻头试过,钻头扭弯了我也没取出来!

网友:
我断过不少于
10根5的,几乎都是用磨的白钢爪子,就是也会断,卡簧以都被我改尖嘴了

楼主:
高速钢不行,太脆了。不锈钢管应该不错!硬度、韧性都有!

网友:
m14的内螺纹是什么材质的,一般情况不应发生折断,我最小攻过m1.4的内螺纹材料还比较特殊盲孔都没有断过。要经过历练心态、手劲都要把握控制好才行。

网友:
这回糗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恐怕是先要“等银子”才能“等离子”吧

厂里是这样干的.........在家可以用断掉的那一节磨个样冲   把孔里面残留的丝锥敲碎
  只是效率不高哦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细焊条直接补高,在焊接根钢筋边敲边拧百试百灵,适合10毫米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里是这样干的.........在家可以用断掉的那一节磨个样冲   把孔里面残留的丝锥敲碎
  只是效率不高哦
...

在孔的中间时,是根本无法敲碎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孔的中间时,是根本无法敲碎的!

一般6毫米以下的在中间没办法敲  M8以上没压力   M8标准螺纹深度才20毫米   可以敲碎的

网友E:
反正是偶尔断,可以用黄铜焊条磨细一点,找个大电容和30V左右的直流电源,非常简单土法的电火花,比楼上说的敲什么的惯用多了,就是时间长一点,有点耐心就行,反正是没办法的办法,曾经用白钢条做刀,手工搭了个简单的电火花,手工控制放电,用黄铜焊条4毫米的孔用半个小时搞定。
只要有耐心,细心,M3及以上都可以完美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6毫米以下的在中间没办法敲  M8以上没压力   M8标准螺纹深度才20毫米   可以敲碎的

牛人,就是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正是偶尔断,可以用黄铜焊条磨细一点,找个大电容和30V左右的直流电源,非常简单土法的电火花,比楼上说 ...

等待就是慢性自杀!!!!!!!

网友:
都是没办法的办法   将就一下吧    好在我这里一般没有M16以下的螺纹.......

网友:
再装一个脉冲线圈,固定在表架上,是不是就是电火花了?

网友F:
大家就想取出来。有没有想过补救方法呢。比如M5的丝锥中间断了取不出来,拿个6-8的霸王钻清了,再搞个大的点孔攻M10-12的丝再从螺丝上钻孔攻M5的!

网友:
用细焊条直接补高,在焊接根钢筋边敲边拧百试百灵,适合10毫米以上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等待就是慢性自杀!!!!!!!

等待,你有好办法吗,对于大直径的断丝取出是小CASE,M6以上最直接的就是电焊机伺候,当然要看你电焊技术,焊上一拧就出来,那需要什么专用工具,还有楼上所说的把丝锥敲碎,不知你的攻得是什么材料,恐怕丝锥敲碎了,你的丝也被破坏了,小孔径的通孔可以电火花也可以线切割,其他只能电火花,这是取代不了的,是一种没有破坏力的取丝方法,可以保证底纹丝的完整,是最完美的,当然你有专业的电火花机肯定快。没有也只能手工电火花伺候了,断丝很经常吗,说明你攻丝水平不到家。

网友:
引用 网友E:
等待,你有好办法吗,对于大直径的断丝取出是小CASE,M6以上最直接的就是电焊机伺候,当然要看你电焊技术 ...

楼主:
引用 网友E:
等待,你有好办法吗,对于大直径的断丝取出是小CASE,M6以上最直接的就是电焊机伺候,当然要看你电焊技术 ...

     !     听你这口气好像在坛子里混的各位,家家都有电焊机,人人都有线切割、火花机似的!
  万一没有这些就玩不转了?大家都是发烧友,可是人烧得起钱不一定烧得起,不是每个人都像您那样财大气粗的,一送电就全搞定了。
  设备不一定人人都有,铁棒和锯条还是很好找的。
试过野外生存吗?野外没有电,你能做些什么?带一大包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家就想取出来。有没有想过补救方法呢。比如M5的丝锥中间断了取不出来,拿个6-8的霸王钻清了,再搞个大的 ...

这种方法可行,但不适用于所有环境!

网友:
引用 楼主:
!     听你这口气好像在坛子里混的各位,家家都有电焊机,人人都有线切割、火花机似的!
...

我只有电焊机,一般M6以上的都能搞定,自己DIY还是小螺丝用的多,基本不断丝锥,偶而断了,花个几十分钟手工用直流电源加个电容和电阻,搭一个简单的电火花,手工放电,几十分钟就搞定了,这几十分钟恐怕也比乱七八糟的找工具做工具节省时间,做工具还不一定成功,还有可能把工件的攻丝位破坏了,那你取这个丝还有意义吗,破坏了不好补救唯一的下丝套,我不喜欢丝套,强度肯定受影响。攻丝位搞破坏了,工件也就废了,这个断丝取与不区有什么区别。

攻丝的时候不要贪快,多回几次让里面的碎料出来,多攻几次,不要一次进太多急于求成,手上控制好力度怎么会断呢???

楼主:
我是电气文盲还需要努力学习。断丝情况不同,根据实际情况解决问题,总能找到最合适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家就想取出来。有没有想过补救方法呢。比如M5的丝锥中间断了取不出来,拿个6-8的霸王钻清了,再搞个大的 ...

不是没想到,而是你的方法根本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大家讨论的仅仅是在不破坏原有丝孔的情况下取出断锥。即便如你所说那样,也没必要再攻一个丝孔,直接打进一个销子,锉平后在销子上重新打孔攻丝,这是一种常用的打错孔或攻错丝的补救方法。销子要紧配合止旋。

网友:
实用的方法,灵活应用也可以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家就想取出来。有没有想过补救方法呢。比如M5的丝锥中间断了取不出来,拿个6-8的霸王钻清了,再搞个大的 ...

很多情况下----并不合适用大螺纹代替原先的小螺纹的。

网友G(2014-06-15):
1.0MM 的螺丝断了 怎么取出

楼主(2015-05-15):
引用 网友G:
1.0MM 的螺丝断了 怎么取出

铣掉,换2mm的螺丝。

网友:
大直径丝锥断孔里取出是件易事、会使用丝锥、能弄断丝锥的都会找出取路径、由其是使用三个爪、

网友H:
都有很多好办法

网友I:
m8以下不可行 爪太细,强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