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 GSR7075和GVR7020 这两个BEC谁对比过

楼主(2014-02-25):
既然收不到这两个,,,来问问这两个BEC哪个好用, 就知道GSR7075连接简单,不漂亮。 GVR7020连接复杂,漂亮,也有朋友再用。。。受累发表下用过的感受

网友A(2014-04-25):
只有7020,用着很方便,对于部分舵机为高压舵机、部分舵机为普通舵机的模友很适合,很方便,就是线性BEC的发热实在是严重,难怪7020那么大的散热片,不过为了更为纯净的直流电我宁愿使用发热量大的线性B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