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维宏走斜线路径时,何解机械会震动比走圆的利害?

楼主(2014-02-25):
维宏走斜线路径时加工出来的刀面有一条条纹,走圆弧的还可以. 以前用USBCNC走斜线的还可以,圆弧的也可以,但维宏的走一个45倒角,表面就很差,一条条竖纹的.
主问各位也是这情况不?

是有什么值要设置的不?

网友A:
调整驱动器细分和电机速度,避开震动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驱动器细分和电机速度,避开震动区就好了

额~俺用伺服~

网友:
增加速度试试

楼主:
增加速度试了下,感觉机械的震动小了.在F1000左右震动大,空走时F4000感觉明显小. 何解呢高手同志?难道是共震~~
问题是,之前用USBCNC,很光滑的,换了维宏就~电话过卖维宏的技术员,他说机械主轴垂直度这类的问题~额

网友:
引用 楼主:
增加速度试了下,感觉机械的震动小了.在F1000左右震动大,空走时F4000感觉明显小. 何解呢高手同志? ...

加速度呢?

楼主:
两种驱动的加速度都是40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种驱动的加速度都是400

伺服用这个加速度也太低了吧,伺服感觉起步加速度2000

网友B:
我不是高手呢!我乱蒙的,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高手呢!我乱蒙的,哈哈哈

换回了USBCNC,无奈~ 还好,现在这个USBCNC死机的次数没以前那块多,还是可以的

楼主(2014-03-30):
x

新买的USB开头用着还好,现在出现问题了,有时走刀穿越了, 出现过两次,一条线没走完就走第二条线了,Z轴没抬到指定高就跑了,坏了两个工件~额

维宏的斜向刀痕没解决,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