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主轴座 那个好用 用过的来指点下

楼主(2014-02-25):
这个2个主轴座  那个好用  别光好看  不好用   2个都用的 指点下~!

网友:
亚拓的最好用!

网友A:
飞越的,维修方便。亚拓有的优点他都有,他有的优点亚拓没有。飞越的轴承嘛嘛地,尽快更换。

网友:
这两个不都是飞越的么?!
一体化的理论上好些,同心度高...分体的需要上下调整同心度

网友:
只用过图2,而且只换上主轴座,够用了

网友:
我觉得,座,都是花俏的,技术含量不好,关键是要用好的轴承

网友:
如果非要在这两个里选,我选下面的。

网友:
上面那个优点除了同心度好之外,安装起来也更方便,适合新人,而下面那个在轴承上要好过上面那款

网友:
我是从第二款用到第一款的,总的来说第一款适合新人,安装简单方便,不需要调整位置,另外内部走线的时候不用担心磨到主轴,

网友B:
两个都不要,再添10几元钱,我选了这个,顺滑、耐炸、基本免维护。
●轴承-进口(5x13x5) x 2
●止推轴承(5x10x4) x 2

网友:
套机里原装的就能用,没必要搞一体的,增加无谓的重量

网友:
用下面的,换上EZO轴承。

网友:
飞跃换了进口轴承就好用了

网友:
我觉得用上面那个,好换舵机臂。另外就是飞越带的轴承很差,以后换个好点的轴承就行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都不要,再添10几元钱,我选了这个,顺滑、耐炸、基本免维护。
●轴承-进口(5x13x5) x 2
...

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