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KT板飘飘机翼一副,这个翼型能飞么?

楼主(2014-02-25):
新手,纯的,机翼做好了大部分,总觉得不对劲,这个翼型能飞么?

网友:
能!只要强度够,变形不严重就行了!连平板都能飞,更别说有翼型的了!

楼主:
ym5123f3s48发表于2014-02-25 23:33:15
能!只要强度够,变形不严重就行了!连平板都能飞,更别说有翼型的了!
忘了说了,翼展100cm 弦长16cm,前缘内部用1.5cm碳杆加强了,准备加U形上反,但不会。

网友:
别上反了!只要是上单翼就可以了。碳杆稍稍细了一点,用3mm会好一些!

楼主:
另外,设备是朗宇2212 kv1400 8060桨,2200mah 3s,飘飘可以么?发现最近问问题都一点点挤出来的……

楼主:
ym5123f3s48发表于2014-02-25 23:37:49
别上反了!只要是上单翼就可以了。碳杆稍稍细了一点,用3mm会好一些!
好吧,刚查了一下淘宝记录,是3mm的碳杆,又特么乱说了,对不住哥们!

网友:
可以飞。龙卷风来了一定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设备是朗宇2212 kv1400 8060桨,2200mah 3s,飘飘可以么?发现最近问问题都一点点挤出来的……

动力够了,现在就是控制重量,控制在800g左右,超过1000g我就不保证能飞了。还有就是调整了,重心位置还有水平尾翼和机翼的的安装角度。

网友:
感觉这最厚的地方太靠前了,阻力可能会比较大…………

楼主:
ym5123f3s48发表于2014-02-25 23:53:08

动力够了,现在就是控制重量,控制在800g左右,超过1000g我就不保证能飞了。还有就是调整了,重心位置还有水平尾翼和机翼的的安装角度。
一个半成品机身以及两根碳管所有的电子设备加一起称了一下,456克。

楼主:
Jetkite发表于2014-02-26 00:01:18
感觉这最厚的地方太靠前了,阻力可能会比较大…………
谢谢,那我再压压。

网友:
飞了就知道哦

网友:
感觉有点厚了  把里面的两层改成一层保准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我再压压。

这种机翼结构,FT的那个系列就很不错,而且后来他们基本都改成对折的KT板,竖着装里面,这样结构强度也提高很多,内部基本不用加碳杆就很OK~~~LZ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好像这玩意已经有教程了

网友:
压太重了!中间那个梁也太靠前!应该可以飞!

网友:
看你的翼型,能够飞的,机翼上下的流管可以提供生力

网友:
太厚了,KT机只要动力够,啥都不是事

网友:
没问题,这个翼型可以

网友A:
为什么墊了两层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墊了两层 ......
照着Profili上的某个翼型弄的,一层举得薄了点,两层看起来正好,没想多这么多人都说厚了,我回去再压一下,应该还能薄点。

网友B:
改良一下吧,太粗制滥造了!

楼主:
爽飞了,滑翔性能很好!

网友C(2014-04-07):
楼主太厉害了,我是仿照FT3D的做的机翼,1。1米的翼展。还没试飞

网友D:
有木有成品图片?

网友E:
动力足就可以上天了!

网友F:
只要动力够,门板都可以飞

网友C:
我的已经炸了,唉,我晕啊

网友:
内容好飞机

网友G(2016-03-31):
可以,我一块kt片片都当主翼飞过

网友H:
5毫米的kt板的话,看造型最厚应该是18毫米左右,16厘米的翼弦,比例大概在百分之12左右,很标准,完全能飞!平直翼建议开副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