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自己研究出来的JR控设置6个档位和APM失控保护设置(已更新图片)

楼主(2014-02-25):
论坛附件图片又调整每张图的大小限制了,我之前传的图都超过300KB了,导致图都挂了,这次再压缩一下上传。

我只有一个
JR DSX9cs 2.4G的控和RD921 2.4G接收机,所以下面的设置方法都是用的这个控和接收。

一、2*36个档位控制APM六种飞行模式

二、APM的失控保护是在控上面设置的,但是我这个控是2.4G的,没有Fail Safe的选项,失控保护的状态是由接收机对码时所记录控的状态,APM的失控保护触发条件是油门量到1000以下,因此要实现APM的失控保护就要在接收机对码时让控的油门处于较低的状态,因此要用到油门微调动作(THRO TRIM)在对码时按住让油门量处于最低状态之下,这样就可以让接收机记住失控时的油门量了。

遥控器和接收部分设置完毕。

APM软件设置里是这样的:

网友:
赞一个 虽说我是玩d10的

网友A:
顶LZ,今天去借D10控没借到

网友:
感謝樓主分享!!
我也是使用JR DSX9,對於APM六段開關的設置實在是"霧煞煞"
可否請樓主也分享遙控器內"MONITOR"的分段圖片解解惑;
另外六段開關您是怎麼分配飛行模式,在遙控器上會比較順手呢??謝謝。

楼主:
hanphy发表于2014-02-27 04:19:35

感謝樓主分享!!
我也是使用JR DSX9,對於APM六段開關的設置實在是"霧煞煞"
可否請樓主也分享遙控器內"MONITOR"的分段圖片解解惑;
另外六段開關您是怎麼分配飛行模式,在遙控器上會比較順手呢??謝謝。
这两天出差了,没法拍照,你可以参考下泡泡老师的教程,那里面写的很详细了。

网友(2014-06-13):
多谢大大的分享 但是好像看不到图片了 可以麻烦你弄一下吗

网友:
哇哈哈哈终于可以说话了,放声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两天出差了,没法拍照,你可以参考下泡泡老师的教程,那里面写的很详细了。

多谢大大的分享 但是好像看不到图片了 可以麻烦你弄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LZ,今天去借D10控没借到

望泡泡老师出个刷了G大固件的D7E华科尔控,APM设置6种模式的视频。谢谢!

网友:
图挂了,求重新传

楼主:
已重新整理了

网友:
还是看不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大大的分享 但是好像看不到图片了 可以麻烦你弄一下吗

已重新整理了

楼主:
再刷新下,你这也太快了吧,我点保存还没保存好呢,你就打开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刷新下,你这也太快了吧,我点保存还没保存好呢,你就打开看了

嗯,看到了,看到了,强,谢谢了。估计是图片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