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 遥控器(塑料把手) 改装显示屏支架安装。

楼主(2014-02-25):
天7 遥控器(塑料把手) 改装显示屏支架安装。

最近弄了套飞越的690s 6轴 承认中毒不轻,全套下来8K多。

近期没有入手新遥控器的打算,于是改装现有天7遥控器。
因为天7没有金属把手,支架安装位置的把手是从E-sky上拆下来的。
废话不多说。 上图!

改造完成后 效果。

拆盖打孔

古董遥控器-E-sky

网友A:
我的控也不是金属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控也不是金属把手

同样的方法可以改啊!我是有旧控的把手,就用了。 如果没有可以去五金店买类似的长螺钉自己弯个形状。

网友:
楼主发错区了吧

网友:
顶,一定顶。我这两天也进了个支架,用天七,正担心吊胆等到货后DIY,结果楼主已经先我一步搞定。收藏了。

网友B:
请教金属把手是怎么固定到天7背后的?天7背后好像没有空啊,难道楼主自己开的孔么?用螺丝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金属把手是怎么固定到天7背后的?天7背后好像没有空啊,难道楼主自己开的孔么?用螺丝固定的?

是的,仔细看我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