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求助

楼主(2014-02-26):
请教三和RD6000FM72遥控器能不能改装成2.4G遥控器

网友:
应该可以,上个图片看看。

楼主:
大家给看看我的这个控能不能改成2.4G的谢谢

网友:
能选择ppm吗,有模拟口没,如果有模拟器接口,或者能选择ppm信号,100%能改2.4G,而且十分简单,市面上ppm输入的2.4G高频头一大把

如果只有三和自己的pcm协议,就不好改

网友:
刚查了一下这个控的说明书,可以选择ppm输出,教练口是futaba兼容的,可以直接买外置高频头,接教练口,也可以买diy高频头,接内部ppm信号脚

说明书(德文):http://www.instructionsmanuals.com/u2/pdf/radio_control/Sanwa-RD6000-de.pdf

网友:
可以改。论坛里有人搞过,自己搜搜

楼主:
多谢楼上的朋友们的帮助,但是本人愚笨还请楼上的朋友能说的更详细些,比如怎样进行改装的详细步骤以及需要从淘宝上买哪些配件等等,不胜感激先谢了

楼主:
另外本人今天刚从网上买了套天72.4G,连接设备后升降方向操控都正常。可是右手油门推杆向上推时电机转动但是升降舵也同时动作,也就是说左手的升降舵操作正常的同时,右手上下推油门时升降舵也上下同时动这是怎么回事,请帮忙分析解决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的朋友们的帮助,但是本人愚笨还请楼上的朋友能说的更详细些,比如怎样进行改装的详细步骤以及需要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1634&highlight=RD6000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