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南之 680 六轴 升级 ~~ 水平又进一步~~~~~~~~~~~~~~~又来大片!~~~~

楼主(2014-02-26):
长时间沉寂以后  又重新燃起 对航模的热情

航模之路·~

多轴篇:

高清大图。 玉兔,550机架 狗2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9725&extra=

高清~~futaba 14SG 开箱大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6493&extra=

又来高清大片, 记录我的六轴 FY680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7752&extra=

目前飞机的基础  长这个样

开始正题,   因为焊接水平不如意  所以一直迟迟未更新插头 仍然沿用老旧的 插头   得到本地老模友的支持鼓励以后  遂决定把T头拆掉 换XT60  对老手来说 这是一闭眼睛的事情  但是对焊接技术不怎么样的 新手  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要知道 拆掉了 如果焊接不成功  就只能停飞了,   甚至是 短路电池  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小小工作台    为了焊接成功 买了很多相关配件  小台钳   助焊剂  焊锡膏  60W电烙铁  松香  还有很长的  热缩管

准备好了  20对正品的 插头 以备焊坏的时候  还有的备用的

用电烙铁 沾一点焊锡  这样比较容易导热   然后  热熔T头的 一边   然后 用热缩管包起来  以防意外短路

实际操作起来还是有一点难度的  温度不够高 导致 虚焊       尖型的 电烙头 没有扁的 那么导热   扁的 一碰 就直接熔融状态了

当然  也焊坏了3个  插头

不过 更新了 插头 确实很好用  比较容易插拔了  如果太紧了 可以用  280 甚至更细的 砂纸  打磨一下 就可以了  很好用

终于 弄好了几个

飞机的状态   设计配对的 是 4S  10400的电池   希望能得长一些的 滞空时间

之前用 3S2200并联    也就是  3S 4400mah

空载的时候    飞机 2120g 不含电池是 1730克   飞行时间  4分 45秒   亮 1级警报

然后 电池到货的时候  惊呆了  好大的电池   第一次 见这么大的航模电池 还担心六轴 起飞不了呢

电池 重量 1018g

侧面

对比一下 小3S 2200

用2片粘胶 把7008的天线 打个90度角度   保持 最大的 遥控信号

池放在 飞机上 感觉都快压死了,  NAZA在下面 压力山大

好巨·~

要在电池下面 贴一个  粘贴  来固定电池 不给移动

头疼的事情来了    充电保姆没有4S的接口     怎么办

到处找并充板   不过 最后  问题解决了  本地的一个老模友告诉我  可以直接接6S的接口   记得 负极在右边  从右边开始 接 就可以充电了~~

终于能充电了  ·~~

还搜出了  老充电器来解决问题   差点就用这个充了

试飞第一次    电机的转速  明显比3S的 要快  快挺多   还怕碳桨 射桨呢  不过 一切担心都是 多余

飞行挺稳定的

留空时间 超过了12分钟 还没有亮警报

算了 直接降落了   站着腿酸  夜晚也凉

空时间 12分钟以后   降压到15.5V

六轴稳定飞行以后 的几天 又寻思升级  把原装 毫无伤势的 脚架给淘汰了  更新脚架   更新GPS架  预留位置 给  马上到货的 图传  和 OSD

设计中使用 的是 2000mw的图传

完整的六轴 又被拆掉了

OSD 用带壳  带  独立GPS的 穷人图传

在六轴的一个机臂上  安装一个  飞越的  GPS载台    为OSD的GPS 留个空间

做了平衡以后  设计安装在前机臂   与后面的NAZA GPS  留个远一些的安全距离

大概有30到35公分的距离

为六轴安装一个  可以收放的  脚架

主要是因为 原装的脚架 太短    5N云台触底  想买一个 高一些的脚架来替换

原装的脚架  一对 180g

新的脚架 380g 一对

费用  589

.

火焰红的  CNC件

试了一下  起落舵机  正常  可以收放90度

零碎的零件还挺多

用的都是 飞越的原装件

脚架非常粗

对比原装的脚架  变长了不少   还粗了不少  挺稳定的

更新GPS 可以折叠的 架台  比原装的要长了很多  质感还不错

对比一下

上机试试

找一个合适 的位置 安装好    要离OSD的 GPS够远   也要离  图传的 发射够远

做好布线   收线     让飞机更美观一些

布线的时候 预留一些空间    可以使GPS 能完全折叠下来  运输的时候  会比较方便一些 。

安装一个 倒装的 电池架

给图传发射 预留空间  很漂亮   质感也不错

直接上机  可以很好的固定 图传   还可以做好散热

OK  大功告成~~

感谢大家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后面几张照片看,GPS安装方向不对,请及时更正,以免炸机

太感谢~~~~

忙于安装设备  忽略了 GPS的指向箭头

楼主:
  感谢 支持低水平焊接

其实 发图上来  只是第一个  XT60啦

后面的焊接   都完全OK的

严格按照流程   控制 温度    保证焊锡全部熔融状态    还有上锡量

也谢谢提醒 用焊锡油的朋友

其实都用上比较不错的焊锡油来助焊

网友:
看楼主的焊接,有虚焊的危险

网友B:
楼主的焊接水平.....可以考虑换个好点烙铁,事半功倍

网友C:
焊工实在太差了. .. . . . 松香买错了. 应该买焊油. 涂在要焊接的部分上.

网友:
一秒变高端啊~~~~加油啊LZ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焊工实在太差了. .. . . . 松香买错了. 应该买焊油. 涂在要焊接的部分上.

烙铁给接头加热,然后趁热用松香碰一下接头,会有松香溶化并自动涂在接头上

网友E:
好好练练焊接技术再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好练练焊接技术再飞吧

为啥?

一边飞    一边练习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烙铁给接头加热,然后趁热用松香碰一下接头,会有松香溶化并自动涂在接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焊接水平.....可以考虑换个好点烙铁,事半功倍

好的  谢谢·~

网友:
看样子 电池 插头有虚焊  烙铁功率不够  你焊好后用力拉拔扯  都不掉才可以

网友:
其实,焊锡丝的质量也很重要~~很多人都没注意。有些怪烙铁不好有些怪自己技术不好。其实有些真的是焊锡丝质量太差~~~~~

网友:
漂亮的,,,建议楼主电烙铁功率一定要大,,建议60瓦以上的大号点的电烙铁,,,,,

网友:
高大上的节凑

网友:
一卷烂锡丝毁了一架好飞机。买黄花含银焊锡丝吧!

网友:
电烙铁换60W或以上功率的恒温电烙铁,没多少钱,比摔飞机便宜多了~

网友:
买个白光(原装/山寨都可以,但芯一定要原装),63焊丝,根本不用松香焊油都不要。另外烙铁头先沾点锡,导热效果增加N倍。焊插头,最好是公母插紧后再焊,一是增加散热,二是没那么容易变形,根本就不会焊坏。焊不好的,请不要怀疑自己,肯定是工具太坑爹。国货就会坑自己人,请不要说我挺日!!!

网友:
折叠脚架有连接么~谢谢~

网友:
整机多少钱啊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后面几张照片看,GPS安装方向不对,请及时更正,以免炸机

网友:
楼主,接收机天线搞错了..不是两根线中间交叉......这样反而事得其反.....应该是从根部90度分开,就好像你两条腿劈成90度......不要有交叉..

网友:
你换电动脚架了 原本的脚架能出给我吗

网友:
表示对电动脚架有兴趣,有购买链接吗

网友:
焊接技术有待提高、多练习一下就好了、还有就是建议使用内热式35W烙铁
比外热式烙铁好用很多、尖头的也能焊得很光滑
LZ的六轴不错、呵呵

网友:
我690s,4225 610KV,1238桨,3s8000mah,设置3.6V报警,飞个18分钟,当然是空机啦

网友(2014-08-18):
lz你的图 都挂了  一张也看见了  这几天不知道论坛怎么了好多图都看不了

网友:
为毛看不到图片???

网友:
焊接其实很简单,我以前也跟SB一样,焊得跟一坨狗屎差不多,后来自己慢慢焊,发现一点诀窍,跟你分享一下,烙铁要用好一点的,最好用进口烙铁头,尖嘴平嘴自己看着选吧,焊锡丝也要用好一点的,内部自带助焊剂的那种,松香容易碎,我用的是助焊膏,硬泡沫海绵,焊的时候把海绵弄湿一点就行了。烙铁头严禁用尖锐物品刮,会把上面的涂层刮掉,洛铁头脏了在湿的硬海绵上擦两下,然后粘一点助焊膏就会重新恢复光泽。
焊接的时候看你焊什么东西,如果是焊2根线,2根线头都弄上一点助焊膏,然后加热焊锡丝涂点在线头上,烙铁再沾一点助焊膏直接把2根线搭上去融化2根线上的锡块,溶化后秒观察2根线的锡块是否融合有虚焊,待完全融合无虚焊,尽快拿开烙铁,在助焊剂挥发完之前拿开,焊点就会很美观,圆润,光泽。如果拿开的时候带上了一点锡丝成尖锐状,说明没有助焊剂了,此时加一丁点焊锡丝进去就能起效果。或者沾一点助焊膏。
其他焊接方法都大同小异。

网友(2015-01-13):
我60都没焊过直接焊90头压力山大

网友:
留着备用

网友:
应该还能减重不少啊。。。。

网友:
不是楼主的焊工糟蹋了插头
而是楼主舍不得多掏十块钱买好点的焊锡
等楼主用了好焊锡以后会觉得 便宜焊锡就是垃圾东西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