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911 主桨加装装夜航灯

楼主(2014-02-26):
今天把上次烂尾的911夜航灯改装完成  时间有些久了 丢了些细节图片
玩过好几架了  这是入手的第一架   一直服役到现在  不知道毁了多少个尾电机了  起落架都断了好几次了
好了 废话过后上图

这货大家都认识吧  玩具喇叭
拆下来的音圈
装到主齿轮下方
上机
焊接上去  打上热熔胶  主轴里面穿了2根线
炸烂的起落架上装上发射线圈   旁边的是无线供电发射板
看个全貌   主桨上装的贴片LED2颗并联
装上起落架
结合部分
通电看看效果

蛋疼的试飞  没人拍照 一手拿控 一手拿机 起飞后抓相机拍
放乒乓球台上

室外风大 蛋疼  在空中就拍到这一张

就放地上拍几张吧

不甘心 回家再拍
感觉还行

准备起飞 捕捉到了2张

又头晕了

总结 911对重量太敏感了   续航时间太短了   本来还打算再在尾巴上装个贴片LED  还是算了   难得折腾了

网友A:
你的感应发电机的效率有多少?

网友A:
考虑你的固定线圈只是励磁是靠主轴线圈转动来发电 电机电的转变 大概这效率不会太高

网友:
高手啊,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感应发电机的效率有多少?

我也不知道有多少  没测过
感觉效率可能在百分之五十左右

网友B:
感谢分享~不错的思路,之前也折腾过在头罩跟尾巴装了三个方向灯在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有多少  没测过
感觉效率可能在百分之五十左右

算上励磁的损耗了吗

网友:
我擦,好牛逼啊,电磁炉原理都用上了啊

网友C:
装在912上会好一些,升力大空间多,再加上它本来就有个向前的夜航灯,在头罩下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你的固定线圈只是励磁是靠主轴线圈转动来发电 电机电的转变 大概这效率不会太高

这并不是靠主轴转动来发电的     是无线供电原里  现在手机上都有应用了
有点类似于变压器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不错的思路,之前也折腾过在头罩跟尾巴装了三个方向灯在闪

以前我是这样弄的  白色头罩里弄个蓝色LED  尾电机下面弄个红色LED  头罩底部装个白色的LED当探照灯  晚上可以飞很远都分得清前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并不是靠主轴转动来发电的     是无线供电原里  现在手机上都有应用了
有点类似于变压器原理

你提供的是直流电啊 ,,,,,,,,变压器是交流电

漏看了 漏看了 你加了供电板  我错了 嘎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上励磁的损耗了吗

这是无线供电原理 不是发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在912上会好一些,升力大空间多,再加上它本来就有个向前的夜航灯,在头罩下部

可惜手上没有这机  大点起飞重量可以再加点别的颜色的LED上去就更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惜手上没有这机  大点起飞重量可以再加点别的颜色的LED上去就更炫了

顶一下,太有才了

网友D:
空心轴的有必要搞这个效率低,重量大的供电方式吗?明显有更好的方法不去用,取难舍易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心轴的有必要搞这个效率低,重量大的供电方式吗?明显有更好的方法不去用,取难舍易

求教   有哪个更容易的方法吗
这个的确重量上去了 估计加上去的东西有机身上的电池那么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   有哪个更容易的方法吗
这个的确重量上去了 估计加上去的东西有机身上的电池那么重了

最简单的物理结构旋转接触不会不懂吧,柱状或碟状的都可以。我以前改的没有照片存档也找不到合适图片,随便画个大致图

按上图主轴够长的可以直接利用长出来部分当负极触电和连线,不够长的可以多弄个金属空心环,环和轴之间用塑料管(我之前是用小吸管)连接加胶水固定。两个弹片固定在脚架就可以了。
还可以用个电位器改碟状的,方法大致相同如何固定自己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