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6MGPS上的那个小电池是干什么的?

楼主(2014-02-26):
今天无意中发现GPS上的那个小电池竟然掉了,想知道那个电池是做什么用的?如果不用行不行?如果没用我就不用了,我感觉就是焊上他早晚也的掉。我GPS是这样的

网友A:
星历存储。如果有时钟芯片还负责计时供电。

网友:
设置也保存在里面的

网友:
你就拆掉吧,在模型上用不到的,比如零度X4的GPS就没焊电池,设计这个GPS的商家估计没搞清楚电池是做什么用的,才放了个那么大的电池,这在别的所有GPS上都没见过。

楼上说的不正确,电池盒保存设置并无关系。2楼是正解,如果没有电池,每次启动都是冷启动,有电池只不过是可以保存星历,把搜星时间缩短点而已,但这对模型来说根本就无所谓。

网友:
保存记录的、

网友:
电池不用也行

网友:
星历  没有也可以  没有就是每次掉电  授信比较慢

网友:
你把它拿 下来啊  拿下来后你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星历存储。如果有时钟芯片还负责计时供电。

谢谢回答,刚咨询了一下,确实是星历的,寻过星的地点再寻星快点,我又把电池焊上了,没买到一样的电池,哎。。。

网友:
加快时间,有用。越大越好,只要重量不是问题

网友:
保存星历用的,不是保存设置的,保存设置是用EEProm

网友:
想要第二次上电搜星快,就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