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解锁电机自动转动

楼主(2014-02-26):
如题,大神帮忙找下原因。前晚都好好的!电调行程重新调了

网友:
什么飞控???
怠速设定对了吗?
油门微调是不是调到上面的了?

网友:
用什么控大疆就是自动的

网友:
hitman1984523发表于2014-02-26 00:54:02

APM,转动时油门上推电机有加速,油门最低电机依然在转动
正常的,用电脑可以把电机解锁时的转数降到0,默认是70所以一定会转,apm新版就这样

网友:
APM,, 新固件默认有解鎖怠速,, 可以调到不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M,转动时油门上推电机有加速,油门最低电机依然在转动

APM解锁就转证明你解锁成功了,怠速有没有是可以设置的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