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 X5 问题求助啊~~

楼主(2014-02-26):
X5用的K8,调机12度集体8度循环,退出调机模式后控上打舵模拟测量集体螺距,发现大于12度....
还有就是升降舵,调机的时候在控上设置(桨跟机身90度)循环螺距也为8度,退出调机模式后发现也是大于12度。什么情况啊??
为什么调机模式里面都是正常的,退出来后就全都无效了?十字盘运动都超行程了。

附送妹纸一枚~

网友:
正常的,觉得大了把主界面上的敏捷度改小

楼主:
莫非是上天了就正常了么?(地面是12度以上,上了天就限制只有8度了么?)但是我在地面测试的时候老是超行程,舵机动不动被憋着吱嘎乱响。

网友A:
上天也不止8度 ,8度就是个数值,你觉得小了就敏捷度调大,大了就调小,行程可以博士帽里调,不过你实际飞行中满螺距的情况几乎没有,不用太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天也不止8度 ,8度就是个数值,你觉得小了就敏捷度调大,大了就调小,行程可以博士帽里调,不过你实际飞 ...

大哥,麻烦再详细说明下是哪一项的博士帽里面调?我都翻了个底朝天了,最好截图看看,谢谢

楼主:
我不是纠结8度的问题,而是升降舵机螺距推到顶的时候,再推前进,尾舵机十字盘球头超过顶了。导致所有舵机动作变形。

网友A:
十字盘那一项的博士帽,调循环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那一项的博士帽,调循环环

循环环里面说明有一句话是用括号括起来的(使用发射机调节)?啥意思啊?

网友B:
靠,米神也有不懂嘀时候顶菊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米神也有不懂嘀时候顶菊花

你二姨夫~不懂就要问啊~

网友:
自做孽,黄尾巴用嘀好好嘀,换个K8就不懂鸟?

楼主:
黄尾巴木有博士帽,升级木有钱钱,早出了。

网友:
这里调小一些就行了估计要到60~70之间吧!

网友:
遥控器清零归位了么?

网友:
看过MM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网友:
飞的时候不可能会有什么螺距推过头的问题,3轴全部限制了,博士帽里的参数尽量不要去动,参数设置和实际有点出入也是正常的。。因为调参数是飞机模拟的飞行状态,你实际看舵机啥的是飞机停止的状态,数据肯定不一样。。。。

网友:
看妹子 赚分

网友:
是有妹子我才进来的,罪过啊!

网友:
我声明,俺是来看妹子的

网友:
调鸡时的8度只是个参考值而已,并不代表实际飞行时的最大舵量是8度
而且在实际飞行过程中循环螺距是会随着集体螺距的变化而变化的,十字盘在不同的高度时循环螺距所能达到的最大值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网友:
LZ  你问就行了嘛  为什么还要发福利呢!!!

网友:
8度是参考值而已,实际飞的时候,三轴会按照飞机翻动的快慢自动给舵的;
你在地面上打舵由于飞机没有实际翻动,所以它就会给到头的,实际飞行中是不可能用到那么大的。
所以放心飞就是了,不用纠结~
只要修正方向没错就妥了,其他无所谓的

网友:
妹子在  阿弥托福

网友C:
正常的放心飞。

网友:
靠,米神也有不懂嘀时候顶菊花祝X5秒炸

网友:
干嘛非得要去动控里面的设置来满足条件呢,为何不直接在软件里动参数来限制循环和集体螺距?

楼主:
回楼上的,小姨子有专门的限制范围,Vb死活没找到。搜了半天帖子后发现,这个也不是只有我遇到,也有几个人遇到过,同样的X5+K8+亚拓615.也是说飞行没问题,但是地面舵机超行程担心憋死烧舵机,之前最开始回答我问题的大哥也回了那个的帖子。大哥的方法我也试了,100全部改成80,循环环85改成45,有效果,但是不明显。可能真的是上天以后就没事了。今天试了下,抖动明显,主轴没弯,怀疑是旋翼头卡的地方虚位了。X5旋翼头晃动的问题是天生的。
回桂林小黄(蛋蛋):滚蛋。想了好久才想起你为啥没这问题,妈蛋你是有副翼,根本没这些问题,调了循环螺距8度当然不会超行程。
回392214847:总结发现,发妹纸跟不发明显回帖率相差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