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P 油门校准问题 T8FG

楼主(2014-02-26):
同是你这个问题 我用的是T8FG 在调参数的时候也出现了 油门通道的问题 通道校准后 油门最低显示7 油门最大显示90 通道按说明书说的所有都是正向 但是电调就是反向了 好硬铂金60的电调 按照安装向导一部部做的 到现准油门时候就过不去了 软件上油门没有错误 但是电调就是反向了

楼主:
FUTABA 的控多数电调都要设置反向才能正常工作的 但是零度的说明书不让设置反向 设置后在软件里就错误了

网友A:
电调要接在飞控上校准。

网友B:
FUTABA的控不用设置反向 JR的要设置

网友C:
T8FG 在设置好盈铂金电调油门行程时,要是电调直接插接收机,遥控器油门要设置反向才行,
校准完油门行程后,正回来,